请教: 好盈 HOBBYWING UBEC-3A 用什么降压芯片?LM2596 ...
请教: 好盈 HOBBYWING UBEC-3A 用什么降压芯片?LM2596?

楼主(2013-09-01):
请教: 好盈 HOBBYWING UBEC-3A 用什么降压芯片?LM2596?

网友A:
3A输出不可能还是线性三端稳压模块了,应该是类似2596的DC-DC降压模块。期待有模友贡献下

楼主:
肯定不是线性稳压,要不卖的比普通电调还贵。看谁舍得拆一个拍个照发一下。毕竟2596成品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