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 DJI 精灵 续航 各位有什么【电池】可以推荐?

楼主(2013-09-02):
现在加上了飞狗,图传 等一堆只有5分钟了。包含起降。感觉有些压力,各位有什么推荐的电池没,加强下时间。哪怕只有半分一分钟的。谢谢~

补充  :

各位所说的双电是 两个相同电池? 还是图传900ma +精灵2200ma ? 又或者是 只用一块270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双电~

双电重量增大,精灵怕是受不了吧,另外,可以增加多少时间。在有飞狗,图穿的前提下。我用的是原厂2200ma电池。另有同学推荐2400ma可取么…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双电估计可以飞8分钟以上。。。,有27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为什么要在精灵上花功夫改造,加上了飞狗,图传 等一堆又可买一台小精灵了,我认为现在主要在动力系统上不够 大载重量要求,再怎样改作用不大的,这样不如自己动手组装一台,也不可能贵到那里,大疆小精灵把LZ害了

网友:
有2700ma的,不知道电机能不能承受得了

网友:
我也在坛子里问了很多,不过建议精灵不要去折腾,要折腾就DIY四旋。。。

  精灵续航唯一选择27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双电估计可以飞8分钟以上。。。,有2700毫安的电池

额,您是改过电机了,还是原厂的吗?双电对电机寿命影响大吗?

楼主:
各位所说的双电是 两个相同电池? 还是图传900ma +精灵2200ma ? 又或者是 只用一块2700ma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所说的双电是 两个相同电池? 还是图传900ma +精灵2200ma ? 又或者是 只用一块2700ma ?

精灵通使用两块电池来飞行,用一个电源转接头即可实现 xt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通使用两块电池来飞行,用一个电源转接头即可实现 xt60的

串联?并联? 这样的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616783224

网友D:
用这个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18928819,同一个厂家的产品,我们有要求针对phantom改动了一些设计,特别多了个小尾巴,方便拿取 ,phantom 带gopro云台可以飞9分半,一般我建议飞8分钟

网友E:
我现在直接用了一个2700的,可以飞8分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18928819,同一个厂家的产品,我们有要求针对phantom改 ...

电池下次找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直接用了一个2700的,可以飞8分钟没问题

试过并联如何,就是两块电池同时工作如何!!!

网友F:
精灵应该不是用来折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灵应该不是用来折腾的吧!

大家都想飞久一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直接用了一个2700的,可以飞8分钟没问题

给个地址吧…

网友:
别忘了精灵的安全起飞重量,论坛里已经有模友因为超重摔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个地址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18928819 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18928819 这个了

上面有同学问到电机,这电池对机器没副作用????-_-||直接用???

网友:
精灵那小身板。。。咦,居然可以直接贴某宝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地址吧…

什么地址?电池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地址吧…

20楼已经给出地址了,我的就在这家,你看看

网友:
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18928819,同一个厂家的产品,我们有要求针对phantom改 ...

我买了两个,低压保护第一级设10.5,第二级10.0,一般第一级保护红灯闪烁开始下降,下来测11.1,全重量(狗、飞狗台、图传)1260克,7分半钟。原电是5分钟!

网友:
上5200MAH電池用魔鬼沾黏到機體下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过并联如何,就是两块电池同时工作如何!!!

不要那样做,我之前就是那样做,搞得电机很费劲,再说续航时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就直接用个2700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那样做,我之前就是那样做,搞得电机很费劲,再说续航时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就直接用个2700的就OK了 ...

是吧!ok的,过两天再试试

网友:
双电不一定飞的时间长。重量永远放在第一位

网友:
我的精灵加了mini iosd和电源模块,200毫瓦图传,双轴无刷云台,银狗3,原厂电池,起飞总量基本上1070克,每次飞5分钟多点就落地,电池电压在11.3-11.4。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