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PRO直升机配件 14T马达斜齿轮能用在700DFC的750MX电机上吗?

楼主(2013-09-02):
亚拓ALIGN 600E PRO直升机配件 14T马达斜齿轮H60G006XXW能用在700DFC的750MX电机上吗?我的电机是450kv的,转速低了点,所以想换14T的

网友:
亚x的齿轮间距是固定的,应该没办法直上14T电机齿。

750mx 450kv 飞700DFC 请问你是用什么齿轮比?目前飞行转速是多少?

楼主:
目前用的是12T 112T 用凤凰定速到1900就接近100%功率了

网友:
你可以改电机齿13T 配主齿盘110T 齿比为8.46 转速可以达到2360rpm
90%定速2150没问题!

网友A:
700现在只有2个齿比    12T 搭配 112T   或者13T搭配 110T  因为700E 的电机安装座没有调整空间,所以不能随意搭配齿轮。
14T 的话 齿轮间隙会过紧,应该是不能用的。你可以尝试13T配110T 这个搭配。

网友:
啥也不说,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现在只有2个齿比    12T 搭配 112T   或者13T搭配 110T  因为700E 的电机安装座没有调整空间,所以不能随 ...

谢谢俊杰兄指点

楼主:
刚换了13T 配110T大齿,凤凰定速度98.3%才到2100转,94%才2000。不可能上到2150,更别说2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