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好了、线也接好、1个快1个慢

楼主(2013-09-02):
2个电机GT4020电机12槽的、分别2种绕法、
第一种ABC绕法、这个会快一点、但是第二种AABBCC感觉转得好慢、用同样的线、绕一样多的圈数、怎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
感觉应该把线尾焊在一起,那三条线焊香蕉头吧。我也不是太懂,楼下继续

网友A:
有两种接法,一是三角形接法,就是各绕组首尾相接,并引出线接电源的线头;二是星形接法,就是各绕组尾相接,首引出接电源的线头。都能正常工作。最好是查找一下原厂设计时的接线方法。

网友B:
星型,尾尾相接,就是三个尾焊在一起。
三角型:AB BC CA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接法,一是三角形接法,就是各绕组首尾相接,并引出线接电源的线头;二是星形接法,就是各绕组尾相接 ...

三角形接法是不是把A的进线接在B的出线、在用B的进线接在C 出线、然后在C的进线接A的出线、AB/BC/CA/这样是不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角形接法是不是把A的进线接在B的出线、在用B的进线接在C 出线、然后在C的进线接A的出线、AB/BC/CA/这样 ...

是的,接点处引出电源线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型,尾尾相接,就是三个尾焊在一起。
三角型:AB BC CA

三角型:AB BC CA、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你所说的星型,尾尾相接、要怎么接、没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点处引出电源线接电源。

但是三条线如何区分正级和负极、请恕我无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三条线如何区分正级和负极、请恕我无知的问题

无刷电机无正负之分任意接都可以。只是要根据你要求电机旋转方向,如果方向不对,任意交换两线就正常了。

网友:
請問樓上,樓主的兩個圖,一個是紅藍綠,紅藍綠,另一個是紅紅藍藍綠綠,兩圖都是12槽,這兩種繞法,有何分別,那種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角型:AB BC CA、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你所说的星型,尾尾相接、要怎么接、没能明白

尾相接就是将线的尾部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相接就是将线的尾部焊在一起

搞不懂尾相接/可否可以用A   B   C字母假设一个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尾相接/可否可以用A   B   C字母假设一个给我看看、谢谢

就是A-ABC B-ABC C-ABC

网友:
同一绕组星型连接和三角型连接的Kv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A-ABC B-ABC C-ABC

A-ABC B-ABC C-ABC这样不是就有九条线了吗、我太笨看不懂、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 先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ABC B-ABC C-ABC这样不是就有九条线了吗、我太笨看不懂、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先谢谢你了、

A进接ABC出,B进接ABC出,C进接ABC出,也就是将ABC出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进接ABC出,B进接ABC出,C进接ABC出,也就是将ABC出焊在一起

将ABC的出线焊在一起,
三条出线接到一起吗、那三条进线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ABC的出线焊在一起,
三条出线接到一起吗、那三条进线怎么办

3条进线焊端子呀,就是马达的输入端,连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条进线焊端子呀,就是马达的输入端,连接电调

终于明白

楼主:
2个电机的转速相差太大、原因是什么

网友C:
2个马达结构完全一样吗,P数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马达结构完全一样吗,P数一样吗?

一样的电机、同型号的、绕法不一样

网友:
在同一电压起动二个电机  你是不是觉得三角接法的要比星型接法的转速要快点  如果是你想一想就明白了

楼主:
没有想明白

网友:
12N的电机,P数一样的电机应该只有一种绕法,12N14P就是第二种绕法,绕组接线有2种。你看看相关帖子就知道了

楼主:
再找找看

网友D:
大仙请赐教!我想自己绕一个大约1700KV的马达要几股铜丝各绕多少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仙请赐教!我想自己绕一个大约1700KV的马达要几股铜丝各绕多少圈呀

线越粗绕的圈越少、电流就越大kv就高、
是这个要根据你的电机尺寸型号、以及槽数、这样才会有人能帮助你

比如12槽的无刷电机、原来的线是16股0.08mm的线、绕9圈、现在的KV值600、电流是60A

你重新改为8股0.08mm的线绕16圈、那么KV就会下降/电流也会小于60A

请高手解答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