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油门问题,请天地飞客服或者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3-09-02):
    新购入天地飞8x 遥控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油门通道有问题:本来油门摇杆已经推到最低位置了,电机会忽然转起来,几秒钟又停止了,一会又转,如此反复,调整油门微调也不管用,2.4G, FM的接收机都试过,还是一样。当用手一直压着稳着油门摇杆到最低时,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一松手就不行了,电机就开始转转停停了,真头疼!请有懂得朋友,或是天地飞客服人员,看看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天7也出了这个问题,客服群里面技术说了句可能是电位器问题,然后就没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具体可以检查以下:
1.进入监视器查看油门通道是否正常

谢谢,我回去按照你说说的方法去调试,不过昨天又出现了个小问题: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我用8节镍氢充电电池做电源,屏幕电压显示9.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具体可以检查以下:
1.进入监视器查看油门通道是否正常

油门校正后还是不行,接收机单独接电机也一样有问题!从监视器看油门通道指针自己就会动,乱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校正后还是不行,接收机单独接电机也一样有问题!从监视器看油门通道指针自己就会动,乱跳!

你好
请与售后或技术联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