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1002+小姨子飞越450PR 问题

楼主(2013-09-02):
请问各位老大 刚上450(华科尔D10+RX1002+小姨子飞越450PRO),其它基正常,就是手推油门斜盘应该平移向上走,但没任何反应,搞到头都大了,不知那里的问题,请老大门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小姨子设置有问题。

网友:
控设普通十字盘模式 别凋ccpm模式

网友:
还没入无副翼,学习

网友:
XYZ还用咋带勒住

楼主:
我看了  Deviation-devo10 边学边玩(3.2版增加了FBL100、v922协议)  这贴子D10已增加高频头刷了3.2版用于飞BFL100,现在想一控2用,另外刷了3.2版后控里的设置也不一样了。

网友:
第一:控里面必须设成“普通十字盘”模式!千万不要用“CCPM模式”
第二:ZYX接上电脑,配置小姨子安装模式
第三:ZYX接上电脑,配置十字盘模式

都弄好了,再推油门杆看看

另外,那个黄色的飞越桨最好别用,质量实在太次了

网友:
我的买点扎带了!扎带没有了!

楼主:
把总距白线与电调信号线接一起,推油门斜盘能联动,但是一个新问题,油门最小时,螺距最大,刚好相反。难到非要改控的油门电位器?望老大门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总距白线与电调信号线接一起,推油门斜盘能联动,但是一个新问题,油门最小时,螺距最大,刚好相反。难到 ...

把螺距逆转就行了噻。

网友:
进来学习的,我用D10飞亚拓的450,貌似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