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尾巴总是往一边飘问题,还有遇到的么

楼主(2013-09-02):
我的EBAR V2尾巴总是往一边飘,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我把感度调到90,解决。第二天飞又出现飘,再提高感度就出现追尾现象,然后我重新校正中立点,解决。第三天飞又开始飘,打了一天控上的微调再次解决。不知道是我的控中立点自己变了还是EBAR软件的问题记不住我的控的中立点,每次都要校正一次呢。控是D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

没有震动。机器调的很好。震动的话不会是飘逸,会出现金鱼尾。就是中立点的问题,每次飞要打一点微调。应该不是控的问题,我的控飞别的飞机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尾传动轴弯了,导致尾推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传动轴弯了,导致尾推不顺滑

那是不可能的,新飞机碰都没碰过。再说不顺滑不是这个现象,不顺滑是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传动轴弯了,导致尾推不顺滑

就是中立点在e8上总是变,每次开机看都不一样。EBAR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B:
中立点是固定的呀,除非舵机的中立点总是在变,不然怎么可能中立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是固定的呀,除非舵机的中立点总是在变,不然怎么可能中立点变

EBAR设置卡里bar monitor menr里面,尾巴rudd正常调好了以后就是0,可是我的调好一次后再开机就不是0了,甚是奇怪。因为飞其他的飞机没有这个问题,排出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EBAR设置卡里bar monitor menr里面,尾巴rudd正常调好了以后就是0,可是我的调好一次后再开机就不是0了, ...

这样的话,恰好说明遥控器的信号不稳定。不应该排除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恰好说明遥控器的信号不稳定。不应该排除遥控器的问题。

再飞几天看看看,问题也不大,每次飞之前调一点微调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