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零度S4,求教测试版有哪些功能限制?

楼主(2013-09-02):
零度的测试版S4有哪些功能限制?限高?限远?

网友A:
100m高300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高300远

谢谢!
请问功能上有些什么限制么?跟X4比较。
零度主页上找不到S4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功能上有些什么限制么?跟X4比较。
零度主页上找不到S4的介绍。。。

目前只有 姿态和GPS模式还有自动返航

网友B:
两个差太远了,如果简单玩玩,S4够用了,如果想稍微专业一点点的可用X4。附上两个的说明书LZ比较下(注意有10个文件)
另外有个帖子,说明了和X4的区别,LZ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778&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差太远了,如果简单玩玩,S4够用了,如果想稍微专业一点点的可用X4。附上两个的说明书LZ比较下(注意有 ...

太感谢了,很全面,谢谢。

网友:
下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