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入个ubec,结果一搜,同一个型号价格都如此混乱

楼主(2013-09-02):
准备买这个

价格从20左右到50多,都说自己是正品,无语了,肯定有仿品啊,大家给说说哪个价格靠谱

网友A:
UBEC我理解不就是一个DC-DC模块么,反正叫成UBEC后这种DC-DC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EC我理解不就是一个DC-DC模块么,反正叫成UBEC后这种DC-DC就贵了.......

是啊,作用就一个,降压给飞控之类的设备供电,其实很简单,但是考虑到天上飞的东西,不敢马虎,得用可靠的,结果可选项很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作用就一个,降压给飞控之类的设备供电,其实很简单,但是考虑到天上飞的东西,不敢马虎,得用可靠 ...

好不好其实你要自己去试了,通常UBEC的输出都是给单片机和接收供电用的,输出电源的质量差的的话,MCU工作就不可靠了,买来后用示波器看看电压电流的波形吧,然后自己加滤波器吧.......

网友:
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山寨的,越贵越好。不过其实买这个不如买升降压稳压模块了,还可以调电压大小

网友:
这个本来就不贵  差价很正常

网友B:
我都买过,20多元的假货无疑!! 正品价格40-50元之间。最坑爹的是怕拿假货卖正品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EC我理解不就是一个DC-DC模块么,反正叫成UBEC后这种DC-DC就贵了.......

你说的很对,淘宝上一大堆,便宜,搞个450级别用着没问题,大点的飞机还是感觉不放心,淘宝的东西都是三无产品,用料不太好保证。

网友:
我的450用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买过,20多元的假货无疑!! 正品价格40-50元之间。最坑爹的是怕拿假货卖正品的价格。。。。。

20元的都是假货我是同意的,事实上,40-50元的依然是假货;据业内人士讲,这Y的UEBC,国内压根儿就没上市,都是走国际市场的,价格当然是国际接轨啰,一只大概70$,不贵,考虑代购店铺还是靠谱的,就是买都是洋文的那样的,一个汉字木有的那样的,保险啊

说到国内经营的这款UEBC,绝对都是3寨,“都说自己是正品,无语了,肯定有仿品啊”“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山寨的,越贵越好”那个差啊,你绝对看不出来,但可以飞出来,意外干扰啊,意外失控呀,意外......总之,炸鸡是必须的,概率是100%的,最近正想写个原创《一个UEBC,难道13亿人》。还有,输出电流也不够呀,3A,那是说说玩的,事实上,还不如自己接个7805,好歹还有个1A的输出啊。

这个UEBC说是来是个DC-DC模块,只要是接到飞机上的,肯定不会简单,想花5元钱买的DC-DC,炸鸡你是绝对的,滤波不良啊,谐波干扰什么的哦,不信俺的,你试试看“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考虑到天上飞的东西,不敢马虎,得用可靠的”想想看,奸10不是电传操控都要个双备份呢,奸10人家炸鸡有人报销呢,咱JJ可是自费,是血汗啊,可以考虑考虑个双备份,一个5V,另一个跳线到6V,并联到一起,这样放心点,国产舵机对电压挑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元的都是假货我是同意的,事实上,40-50元的依然是假货;据业内人士讲,这Y的UEBC,国内压根儿就没上 ...

假的可以看出来的。表面印刷模糊,屏蔽罩材质不佳。当时买了假的不知道,专门拍了照片发email给好盈,好盈确认是假的。    好盈这个3abec,怎么可能没在国内上市?

网友A:
想要稳定吧,不要用UBEC方式的,干扰这东西说不清楚的!用线性降压方案吧,2S的小电池,7805到5V,供飞控和接收机肯定是够的!而且这个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UBEC到底好在哪里?一般好一些的降压模块不就4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稳定吧,不要用UBEC方式的,干扰这东西说不清楚的!用线性降压方案吧,2S的小电池,7805到5V,供飞控和接收 ...

对头,飞控反正耗电不大。如果真的想考虑稳定性,还不如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案。

楼主:
这个小东西水好深啊,不行我把电调的电源重新引出来吧,不知道电调的5v出来时什么质量的电?

或者,我用这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EC我理解不就是一个DC-DC模块么,反正叫成UBEC后这种DC-DC就贵了.......

我也想一个UBEC,还没定好。不知道你的买好了没有?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