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设置amp飞行5模式(设置6模式成功)

楼主(2013-09-02):
刚入手4旋翼,看到APM可以遥控器上设置6种飞行模式,但我的是DSX7,功能较为简单,而且不熟悉设置,第一次飞的时候,还只搞了个2模式,感觉极为不爽,查阅了有关资料,说可以用混控的方式进行开关组合,设置更多的模式,于是乎,耗时一个上午+中午,搞定,两个开关组合设置5种模式,基本可以做到无地面站爽飞了。
5模式示意

模式1(返航)

模式2(盘旋)

模式3(GPS定点)

模式5(简单模式)

模式6(增稳模式)

本来还有个模式的,但PWM值只有850左右,APM软件不能识别,当成模式1了。

楼主:
1、先设置FLAP三段开关的行程

2、将GEAR、AUX2按图设置

3、混1

4、混2

5、混3

6、顺便记录一个通道方向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请教大家。
三段开关放在中间位置的时候,PWM值为1504,应该在模式4,但该值在不断变化,有时候到1485左右,结果就跑到模式3了,迫于无赖,只好把模式3和模式4设置成相同模式,不知道飞控在发生模式切换的时候会有啥感觉,会不会像男人……的时候,打个尿颤,猛抖两下。各位有啥办法?

在这个位置调整上下两个位置的百分比可以调节PWM值,但中间位不行

网友A:
我表示dsx7可以用两个开关设六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dsx7可以用两个开关设六个模式

交流一下呗,我实际也是设置的6个,但APM里只能使用5个,如果PWM值可以调整,那6个应该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dsx7可以用两个开关设六个模式

谢谢提醒,我知道如何调整了,可以把原来分5格的范围内调整为6格,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刚好用DSX7,来学习了。

楼主:
哈哈,6模式设置成功,明天上细节

网友:
这个要的

楼主:
经过“小饭团”的提醒,昨晚回家继续摸索,耗时1小时,顺利完成6模式设置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模式6

楼主:
具体设置项目如下(只贴与2L不同的):

楼主:
上面的数值是微调后的,基本能够保证PWM值在该模式的中间位置,可能遥控器的不同会有些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