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定位的东西,飞行器掉了可以找回的?

楼主(2013-09-02):
有没有一种小东西
装在飞机上,万一飞机不远地方,飞掉了
可以定位找回的?

------------大家的意思好像是装个电压报警器就好了,有没有更好点的办法?因为一是怕飞远了不好找,二是精灵的电池是装在机身里面包裹的。

网友:
有吖,GPS定位器

网友A:
我用的手机卡定位的那种,精度不高,但也知道大至方位,约方圆200米内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手机卡定位的那种,精度不高,但也知道大至方位,约方圆200米内的精度

然后在飞机上有个高响报警器,200米,绝对可以听到了,然后循声寻物

网友:
这种东西很早以前就有了吧,你找找看。

网友:
加报警器,这个办法好得很。

楼主:
高响报警器好像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简单帮个;老人机在上面掉了么打电话听声音就知道在那啊

网友(2013-12-27):
据说有人把飞机飞丢了  找个大师算    一指在那个方向

网友:
有,汽车用的GPS定位,精度100米内,300-500元,安装后上网注册,就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查找了。查“汽车在线”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搜 gps 定位器

网友:
淘宝搜 城市漫步 守护星007 GPS加手机基站定位,GPS信号好的时候精度在10左右,你一定能找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