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尽天七所有通道满足NAZA LITE需要

楼主(2013-09-02):
刚进NAZA LITE,效果很好,定高实在太给力了。一般像我们初级玩家,性价比确实很高。
天七用混控1设置K2为5通道的三段开关GPS、姿态、手动

        混控2设置K3与七通混控实现CF功能,原七道开关实现返航点锁定及关闭。

        混控3设置K1与5通混控实现在开控情况下开启失控保护。

第六通道为云台俯仰

楼主:
第五通道因为受 GPS 姿态 手动三者的舵量限制,所以要将起落架的舵角设置小一点。失控保护因为还没有到外场飞过,还不知道是什么效果,现在只有理论,还没时间实践。

网友:
一样的飞控~一样的遥控,我是F550全套,还没上云台。

网友:
我之前也是天7,确实不够用,上9了

楼主:
天七实用性还是能满足我的,最主要稳定,二控三接收用了差不多两年了,还没有失控现像,就是其中一个接3S电烧控,返修后也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倒着装,还去脚……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也蛮稳的  GPS定点定高度可以

楼主:
我的也是550机架,四合一20A电调,F4006电机 ,1245桨(1147的炸光了)。电机反着装震动减小了很多,不足就是电机轴不够长。

网友:
佩服楼主的装机方式,很容易桨打机臂,造成损失啊

网友:
电机反装效果好么?

楼主:
电机反装后,震动明显减小。但弊端就如10楼所说。电机轴太短了

网友:
看帖必回,人品好

网友(2013-11-07):
楼主根据你这个数值设置后,再根据泡泡老师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设置好失控保护后,GPS模式下 关控,此时丢失信号,然后他自己跳到姿态模式。我感觉是这个混空数值不太合适,楼主有木有更合适的混空数据呢?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要好好看看 因为我最近也入手NAZALITE 而我的控正好是天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550机架,四合一20A电调,F4006电机 ,1245桨(1147的炸光了)。电机反着装震动减小了很多,不足就 ...

能看看你的图吗?550机架怎么装4006

网友:
楼主的天7失控保护打开后 油门是最低 你就不怕4轴掉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