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算法随手雕了几个浮雕

楼主(2013-09-02):
近段在做算法的最终整合,随手雕了几个浮雕,感觉还不错

上面千鹤图给进量为0.2,速度为1200
双鱼福图,给进量为0.18速度为1200
因为自己DIY的机台不给力,XY轴速度最高只能1300左右,Z轴最高只能450,再高就失步了

网友A:
效果不错!
用的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
用的什么刀?

20度角0.2平底三角刀.

网友:
时间用了多长

网友:
作品不错!机器参数设置合理!

网友B:
高速丟步,是否电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丟步,是否电脑不行

没用电脑,而是用单片机脱机控制,不过这个速度是最高了,因为以前用MAHC3也只能是1300左右,再高就失步!!

楼主:
这是灰度图:

网友C:
脱机对小雕刻机不错了~LZ有出组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机对小雕刻机不错了~LZ有出组件的吗?

主要是按学术的方式去做的,也就是试试算法是可否成功,组件什么的,以后再考虑

网友:
直接是雕出来的效果?需要后期加工吗?

网友:
看着这木料貌似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