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也太脆弱了吧。哇 烤。

楼主(2013-09-02):
pro改的皮传,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尾巴一轴承就废了,然后买了几个轴承回来装上两块电都没飞完就又烂了。

拆下来看看侧板和轴承的虚位有点大了,tnnd想买个侧板吧在x宝找半天也没找到,难不成要让我换个尾波。

然后请教大家一体的尾波那种好点呢。

网友A:
皮带太紧 也会提前报废轴承的哦

网友B:
冰人尾波箱不错!

网友C:
轴传吧,效率高,不费轴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太紧 也会提前报废轴承的哦

恩,谢谢提醒。

我感觉我那皮带调的还行,估计是侧板虚位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尾波箱不错!

回头弄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传吧,效率高,不费轴承,呵呵

呵,效率是高,就是尾巴稍稍扫一下地就得换齿轮。麻烦啊。

网友D:
轴承没打轴承胶吧,轴承跟着转了,磨大了

网友E:
你好,我现在又点想把飞越450pro的轴传换成皮传,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皮带松紧以什么为准??望指教

网友F:
冰人尾波箱不错!我再用!LZ要飞3D最好把轴转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没打轴承胶吧,轴承跟着转了,磨大了

好像是那么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现在又点想把飞越450pro的轴传换成皮传,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皮带松紧以什么为准??望指教 ...

指教可不敢,个人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就是尾波还是一次买个好点的,别到时跟我这是的了。
然后皮带松紧,我就是把皮带装好后拿一六角在皮带上边压一压 ,可以轻松压动但是不会一压上下皮带就靠到一起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人尾波箱不错!我再用!LZ要飞3D最好把轴转换回来!!

3d暂时用不上,冰人那个回头弄个试试。

网友:
皮带太紧(只是猜想,本人轴的)

网友:
鸡鸡所有轴承中,尾波箱这两颗轴承是损耗最大的最先坏掉的。买好一点的轴承、尾桨做好配平和确保尾轴是直的以减少尾巴震动、轴承外圈上轴承胶。

网友:
这个就这个水平了,有钱换JR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教可不敢,个人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就是尾波还是一次买个好点的,别到时跟我这是的了。
然后皮带 ...

我以前飞皮传,是提着尾巴,装上电池的机身向下,再锁固定尾管的螺丝

网友:
磨壞磨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