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轴传不锁尾求救

楼主(2013-09-02):
我是新手,先说下配置,方便高手解答我的问题,PRO机身,G3陀螺仪+DS525锁尾。933斜盘。40A雷虎电调。轴传动,D10遥控。我的飞机买来的时候是2手,炸了几次,换过尾管,传动轴,扇形齿,主齿等。现在故障时加油门就慢慢的逆时针自旋,好像是尾桨推力不够。拉杆我调了多次了,感度调到80了,也还是不行,G3陀螺仪灯绿色是不是锁尾状态呢?还是d10控的什么设置不对?找不到原因了。已经自己弄了一个星期了,实在是找不出原因。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故障的各种原因。在下无限感激。《尾舵机修正,尾巴向左动,滑块向右动,这个也是对的》。

网友A:
QQ 365383558 不嫌弃的话 我来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 365383558 不嫌弃的话 我来教你.

饭饭 我的也这样呀,  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 365383558 不嫌弃的话 我来教你.

谢谢,万分感谢,我马上加你

网友:
饭总,亲自上阵,荣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 365383558 不嫌弃的话 我来教你.

我今天 调机调了一下午了  尾巴疯狂打转 最后发现原来是 在尾巴设置里正反向修正没选对  刚刚把换过来了 还没试机  多半自旋 不用想都是了  等有问题咨询你嘎

网友B:
要不是遥控里掰到调到非锁尾模式了,要不就是尾舵中立点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遥控里掰到调到非锁尾模式了,要不就是尾舵中立点没设置好~~

有可能是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中立点没调好

非锁尾模式,尾舵回中的时候,让尾舵成0度,就是两片尾桨折起来,在同一水平线上即可,一般陀螺是这么设定的,你那个没用过,不太清楚,有些陀螺中立点是需要有角度,一般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锁尾模式,尾舵回中的时候,让尾舵成0度,就是两片尾桨折起来,在同一水平线上即可,一般陀螺是这么设定 ...

谢谢指点,我慢慢摸索中,没有人带我,只有自己研究,进度很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慢慢摸索中,没有人带我,只有自己研究,进度很慢

还不行的话,飞行的视频发一段,遥控的正面照发一张,飞机的尾部细节发一张,前传动齿部份细节发一张,最好控制尾舵的视频也发一段,应该能看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的话,飞行的视频发一段,遥控的正面照发一张,飞机的尾部细节发一张,前传动齿部份细节发一张,最 ...

谢谢热情,不过这些日子实在是太忙,等过些日子在玩,到时候我找你请教,留你的QQ吧,我加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Q 365383558 不嫌弃的话 我来教你.

饭总亲自上阵!尔等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饭总亲自上阵!尔等退下

大家一起交流才是我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