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航嘉电源不会用

楼主(2013-09-02):
如题:上面标有12V,可是到手后用表量电压最高6.4V,那里出错了,请指教。

网友A:
看电源边上铭牌啊!短接绿白启动,黄黑输出

楼主:
是不是绿线和白线短路

网友B(2013-12-04):
黑线和绿线短接,启动电源,黑线公共负极,黄线+12V。

楼主:
噢.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