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 1000mw图传测试报告

楼主(2013-09-02):
结论如下:
1、在图传和GPS天线距离是28cm的情况下,1.2G图传基本不影响GPS搜星
2、1.2G 1000mw图传,至少可以做到842米不雪花
3、图传干扰遥控器信号,原来用5.8G400Mw,我曾2019不失控,而用1.2G 1000Mw,840米失控
4、金星990亮度太差,完全不可以用来飞FPV,录像质量也极其垃圾

网友:
呵呵、对 -山寨- ,我们何必要求过高。。。

网友:
被干扰的是T8FG控吧? 金星990是什么东东?

网友:
你的这些设备的使用距离都太近了。不超千米就失控,不超千米就雪花。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A:
不给力啊,800MW的5公里无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给力啊,800MW的5公里无雪花..

是多旋翼还是固定翼呢?如果是多旋翼那就NB了!

网友B:
2.4G 260元的图传 10KM 没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 260元的图传 10KM 没任何问题

求问设备和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设备和天线?

同求设备和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