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轴试飞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02):
    两轴初做成试飞,用的MWC飞控,有几个问题求教一下
                                                                 1、有了飞控板重心是不是就不用在下了?电池被我固定在机体很靠下的位置,这样外壳不好做,做出来也很丑
                                                                 2、为什么用了飞控板之后油门会突然猛加,比如慢慢推遥杆等松手后某个时间他会突然加力上升,也不会降下来
                                                                 3、D2是可以正常用的,D6为什么没反应,如果两个舵机都接在D2上行不行?试飞的时候我是把舵机直接连在接收机上手动控制品衡的

                                                      本人纯新手,希望大神们讲得详细点,这是我的处女作

网友:
这个强,帮顶,LX回答吧

网友A:
别的不说,首先觉得用涵道不妥,因为涵道用于快速飞行上,不适宜这样悬停的地方。还是用螺旋桨吧,而且还要用慢速桨。

网友:
惭愧!您才是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首先觉得用涵道不妥,因为涵道用于快速飞行上,不适宜这样悬停的地方。还是用螺旋桨吧,而且还要 ...

涵道是有用的,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完全做好了传视频给你们看

网友:
很想看看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涵道是有用的,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完全做好了传视频给你们看

不是说涵道不能用,只是说涵道的效率低。

网友C:
有视频吗

网友:
还能再粗糙点?

网友D:
这个机架很梦幻啊,你不觉得很不结实又太复杂么,为什么不用几根管子简单拼成十字根号呢?两个函道升力够?函道好看是好看,就是效率很低啊,费电。最好你用螺旋桨外面做个罩要比这个好。突然蹿是因为你开了自动增稳了吧,那个开了就油门不常常,关了就好了,至少我的四旋翼是这样的。重心最好在下面要更好,和升力中心线重合,机械结构上的稳定更重要,至少现在的模型基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很梦幻啊,你不觉得很不结实又太复杂么,为什么不用几根管子简单拼成十字根号呢?两个函道升力 ...

自稳没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视频吗

现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涵道不能用,只是说涵道的效率低。

怪不得别人做的多旋翼都是用旋翼   受教了

网友E:
真是低调奢华显内涵啊

网友:
大哥这个简直天下无敌了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F:
竿子支架看起来不错,
只是这胶棒粘的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竿子支架看起来不错,
只是这胶棒粘的牢么

AB胶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低调奢华显内涵啊

你也看HOTman?

网友:
有视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