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巧改能外置不同规格高频头的万能控

楼主(2013-09-02):
取出保护USB口的“舌头”,露出一个孔

拆几根光驱音频线,主要需要这种线的插座,因线比较细,所以6根高频头连接线全部可以塞进孔里,如果比这个线粗就没法全塞进去了。线只有两种颜色,自己上色区别一下。
至于控里面的接线方法,坛子里有好多,我只焊了两根,另外四根插在原控高频头插座里,然后在用原高频头并插进去压紧。控外留的线可接v262控里面的高频头或其它高频头。

安装完成的样子。

网友A:
难看啊,这属于玩票性质了,如果哪天哪个线被碰到了,会不会失控呢?
还是集成在里面好点

网友B:
卤煮发个详细的吧。。。好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煮发个详细的吧。。。好让我学习一下

很简单,参考这论坛里的加高频头的帖子,我不同的地方就是内置改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看啊,这属于玩票性质了,如果哪天哪个线被碰到了,会不会失控呢?
还是集成在里面好点

是难看了点,主要为了方便下次换大功率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难看了点,主要为了方便下次换大功率的高频头

既然要想有更换的可能,为什么不弄个排插形式,这样更好,而且外置的东西用塑料盒一装,和高频头模块一样。个人的一点建议勿怪。

网友C:
楼主去TB上40元买个 2401 的高频头  距离可以拉更远   我的D7E已经改装完成  不过SUV固件有点麻烦  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去TB上40元买个 2401 的高频头  距离可以拉更远   我的D7E已经改装完成  不过SUV固件有点麻烦  英文的
...

40元的高频头已经拍了,老板说要单片机编程才能设置最大功率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C:
楼主去TB上40元买个 2401 的高频头  距离可以拉更远   我的D7E已经改装完成  不过SUV固件有点麻烦  英文的
...

求链接,另外这个能控多远呢?500米?信号强大没延迟吗?

网友:
请问你我在用官方的升级软件升级devo10为SUV大大的3.5版本是升级软件找不到dfu,该怎样处理,电脑发现一个3m左右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