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3-09-02):
请教FC6362-08外转子KV310,最大电流70A,选怎样大小的电调?谢谢

网友A:
8S配20-22寸桨100A可以了!10S配18寸桨120A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配20-22寸桨100A可以了!10S配18寸桨120A可以了!

谢谢了,去淘宝淘一个1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