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轻木板做飞机如何做出弧度?

楼主(2013-09-02):
看到轻木的二战飞机模型,用轻木制作的具有弧度的机壳。请教模友,用轻木板做飞机如何做出弧度?

网友A:
很简单啊。。。轻木板弯成多大的幅度都可以啊。。。就是要薄的才好弯1MM。。1.5。。。

网友B:
框架,立片打磨,外部大弧用轻木蒙板,局部复杂有厚块打磨粘接

网友C:
浸水泡湿,然后贴合固定到模具上烘干定型

网友D:
火烤 火烤

网友E:
4楼正解,轻木板泡透后就不易开裂。

网友F:
傳送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17347&page=8
或者搜我的帖子, 我做過好多木雞雞~

网友G(2014-07-11):
好方法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