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双天线,求打击。

楼主(2013-09-02):
从双天线路由器得到的灵感,技术问题一概不明白,请求技术帝打击。

网友:
貌似这样不行吧,试过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这样搞是不行的,天线可不是电线,想拉几根就拉几根。

网友:
用途不明确.

楼主:
坐等技术帝出现。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不是1+1=2的原理.

网友:
事实上  1+1确实不等于2 ········

网友:
楼主实测下不就行了。
这个好像要考虑到两个天线输入阻抗的问题,之前貌似在哪里见过一款多天线接入器,可以自动选择信号强度大的接入。

网友:
这样不行的 会减低阻抗的 到会减低效果

网友:
可以用分集器

网友:
要用功分器才可以

网友A:
不是技术帝但总感觉天线的频率有一个不对,单纯从尺寸上说,差距悬殊啊,难道一个是5.8G一个是1.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技术帝但总感觉天线的频率有一个不对,单纯从尺寸上说,差距悬殊啊,难道一个是5.8G一个是1.2G???

两个都是5.8g天线,一个是9dbi全向天线,一个11dbi小平板

网友:
问了一淘宝店主,做卫星天线的,他说同频率的不能混合在一起有干扰

网友:
没试过不知效果怎么,期待LZ出试验报告

网友:
这么搞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完全破坏了天线的阻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