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旋翼电机启动时间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3-09-02):
装机调试顺序如下:
先调整电调的油门行程
然后连接S4飞控
按照要求校准油门、地磁等
但是现在出现电机启动时间严重不一致现象
缓慢推动油门时
一三号电机慢慢启动
继续推动油门二号电机启动
仍然继续推动油门
四号电机才开始启动
而且启动时立即转速飞快
详情见视频,密码1001
请教究竟何故?
实际飞行一三电机所在轴线很稳
二四电机所在轴线围绕着一三轴线晃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问题  不过没这么严重 飞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你油门行程怎么校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ing

初步怀疑是电机电调一直性能不好造成的
可惜手里没有多余的电机电调
只能将电机电调调换位置测试
调换位置测试结果:
原来启动慢的换到其他位置启动仍然慢

究竟该如何处理这种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问题  不过没这么严重 飞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你油门行程怎么校准的呀

飞起来对角抽
油门行程校准说明书上写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对角抽
油门行程校准说明书上写着啊

你是什么说明书呀  我的S4说明书怎么没有油门行程校准的  我是插接收机第三通道 一个一个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说明书呀  我的S4说明书怎么没有油门行程校准的  我是插接收机第三通道 一个一个校准的

电调说明书
我的是铂金30
先开控,油门最大位置
通电后123 然后报电池S数
最后报正常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说明书
我的是铂金30
先开控,油门最大位置

我也这样校准的 实在不行就买个wifi模块用地面站校准吧

网友C:
通过不同水平放置飞控,检查下陀螺仪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不同水平放置飞控,检查下陀螺仪是否有问题···

斜放还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校准的 实在不行就买个wifi模块用地面站校准吧

用com口连接电脑行不?

网友D:
这是正常的,你用的定高模式吧?全手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om口连接电脑行不?

可以的吧 你有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 你有线吗

有啊
连接后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的,你用的定高模式吧?全手动试试

手动和定高都试了
都是对角抽

网友A:
用X4的地面站呀 照X4的方法设置 你线哪里来的呀   拍个照片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E:
把飞控放平再试试    一定要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飞控放平再试试    一定要平哦

用水平珠调整水平也测试了

网友:
电调的问题,我的六旋翼出现过这个问题,就一个电机启动慢,换了3个电调才好,从3个商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4的地面站呀 照X4的方法设置 你线哪里来的呀   拍个照片看看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滴 第一批S4带的
我买了两只 呵呵

网友F:
我的 X6-P 加700六旋翼也是这样的。但是飞起来就一样的或者说转速高起来就没事,也就没在意难道这是一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 X6-P 加700六旋翼也是这样的。但是飞起来就一样的或者说转速高起来就没事,也就没在意难道这是一个毛病 ...

你观察下对角有没有抽的现象?
我的转动一致的那个对角十分稳
转动不一致的2 4 号电机对角有晃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观察下对角有没有抽的现象?
我的转动一致的那个对角十分稳
转动不一致的2 4 号电机对角有晃动

你这么一说我得好好观察一下了,不过身边的老抹油说 调一下电调行程就好了

网友G:
对啊,求官方解释!
我的X4,六旋翼也会启动先后顺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我得好好观察一下了,不过身边的老抹油说 调一下电调行程就好了

我调了好几遍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啊,求官方解释!
我的X4,六旋翼也会启动先后顺序不一致!

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滴 第一批S4带的
我买了两只 呵呵

没找到哪里有卖的 你能卖根给我吗

网友H: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我的已经解决了,你看看你的CH上的线有没有问题,可能是有根线没给信号。还有你有没有校准过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哪里有卖的 你能卖根给我吗

转给你就是啦 加我企鹅吧
五一三九二三五六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我的已经解决了,你看看你的CH上的线有没有问题,可能是有根线没给信号。还有你有没有 ...

信号线接触是肯定没问题的
遥控也校准多次了
你的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接触是肯定没问题的
遥控也校准多次了
你的是如何解决的?

我的就是方向通道没给信号,换了一根杜邦线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稳吗?

不出故障的情况下,X4系统确实比较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就是方向通道没给信号,换了一根杜邦线就好了

我现在所有的舵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出故障的情况下,X4系统确实比较稳哈。

新手,入的S4 呵呵

网友I:
除了电调个体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是没有正确进行电调校正的结果  飞控 需要进入 SET 状态以后 来同时校正 说明书 很清楚的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滴 第一批S4带的
我买了两只 呵呵

坑爹的零度 第二批竟然没有配这种USB线 竟然说有迷你USB口 就没有配USB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除了电调个体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是没有正确进行电调校正的结果  飞控 需要进入 SET 状态以后 来同 ...

人家是单个校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电调个体原因之外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是没有正确进行电调校正的结果  飞控 需要进入 SET 状态以后 来同 ...

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坑爹的零度 第二批竟然没有配这种USB线 竟然说有迷你USB口 就没有配USB线了

直接上数传或者wifi更方便
再就是用迷你USB口

网友K:
要不把电调进角提高两个档位 22.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不把电调进角提高两个档位 22.5°试试

明天买个卡重新设置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说明书
我的是铂金30
先开控,油门最大位置

你的什么控啊?我的校准油门的时候 油门要最低  我的T8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