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7010改装——新增视频~

楼主(2013-09-02):
朋友送了条7010,正好手痒————开工
已经基本完工,正在家中浴盆测试惯性自翻
周末试跑,上视频~

网友A:
咱两凑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两凑一对

给点内部图参考一下呗,
另外,跑了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点内部图参考一下呗,
另外,跑了么,效果怎么样?

XXD2223 KV3000
XXD80A
3S 4200

里面那白色鼻涕状东西请无视
环氧胶,电机挪位置,补洞,搞的比较丑

还有
这类型的玩具船要想跑的好屁股下面那两个契子一定要磨了去,否则三四十公里还好,再想快不行了,越快越趴水,越快头栽的越低,速度上不去是小事,阻力太大,温度耗电量都是问题

我这出轴应该还是有点问题,水花都没有人家的大,没人家的高,也没人家的均匀。
没精力再调了,还得补洞重新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23 KV3000
XXD80A
3S 4200

咱俩船外观相似,但不是一样的,
你这条船,按电机大小推算,长度应该在60左右
我那条双马7010才45

网友B:
用塑料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塑料浆没问题??

今天中午乘着吃饭时间首航了,基本达到设计目标,
航姿OK,惯性自翻
塑桨断掉了,换CNC了

网友C:
没改多少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改多少的嘛

除了船壳之外,全部换掉了,请指教,还应该怎么改?

楼主:
首航完成,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航行平稳,惯性自翻
回来,更换CNC桨,稍稍调整仓内布置,轴系上胶固定,
周末上跑船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乘着吃饭时间首航了,基本达到设计目标,
航姿OK,惯性自翻
塑桨断掉了,换CNC了

哈哈·塑料浆我断拉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塑料浆我断拉三次·!!

我就是试桨,所以先上的塑桨,断一个我就换成CNC了

网友A:
呵呵 我的所有的塑料桨试船的时候都断完了。
基本上一圈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的所有的塑料桨试船的时候都断完了。
基本上一圈一个

你倒是悠着点扣油门啊

网友D:
换金属的桨试一下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金属的桨试一下喃!

通过试桨,已经确定型号并更换上了,彻底完工~

楼主:
http://www.tudou.com/v/ZjfLSLtrUx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爽跑一下午,上视频

网友A:
看起来真不错,具体配置?
多大电池?能跑几分钟?跑完以后电池温度怎样?
我那原来是kv3500的,跑完电池很烫,夏天最热的时候。
为了几块可怜的杂牌电池着想,电机换成kv3000的了,速度休闲了不少

网友:
还有请教个问题,四分之三油门和全油门,从声音判断转速有差别,但是速度基本一样,这咋回事?
现四分之三油门全加到油门只见声音大没见速度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真不错,具体配置?
多大电池?能跑几分钟?跑完以后电池温度怎样?
我那原来是kv3500的,跑完电池 ...

XXD2218 KV3500,80A,2200mah 30C
不停的跑,续航时间大约3分半到4分钟的样子,
跑完之后,三电都温热,试过连跑5块电,依然OK,

这条船,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非常影响姿态和速度
一,船尾自带压浪板,
二,船底是瓢型
为了抑制这俩问题对跑船的影响,有些数据就不能调的比较极限了,速度自然会有相应的损失

网友E:
改装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的好啊

呵呵,玩腻了大船,
改条小玩具,换换口味,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很喜欢玩具壳,漂亮,廉价

网友:
改玩具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船壳
不像o或者mono虽然外形都是前人的经验优化出来的
但是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