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g,2200MAh,2212+1045。为啥续航时间才5分钟。

楼主(2013-09-02):
全机重950克。
现在2200MAh的电池一次续航5分钟,测电压单节3.6v。平均续航6分钟拉油门就飞不起来了,低压保护了。
中午测试了载重250g。挂了一瓶250ml的可乐上去。3分钟就飞不动了。
将来还要挂航模摄影,脚架云台相机加起来肯定超过300g。岂不是只能飞1分钟了?
这个要怎么解决续航时间?

=====补充======
通电后有600MA的电流,测试为飞控和无线设备用电。
转动电机后有2A的电流,轻加油门电流达到7A,再加就离地了。
万用表笔的电线不行,再加就发热,烧断了。
当它10A电流,2.2Ah。也能飞13分钟。为啥我5分钟就没电了。电被谁吃掉了?

网友A:
肯定有问题,这个配置,起码10分钟以上。

先用充电器看看你的电池的电量是否足量。

然后看电池内阻,拉半油门之后,看压降,和别人比一比。低太多了就是内阻过大。

有没有电机过热?这个配置,飞下来,电机应该都是凉的,如果个别电机热,那就好办一点。如果全热,有点难办。

网友:
换电池,換电机吧!我1050克都飞13-14分钟

网友B:
马达的kv值是多少,大KV带大浆,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问题,这个配置,起码10分钟以上。

先用充电器看看你的电池的电量是否足量。

电池OK,换了几块电池了。
四个电机都发热,有点烫,但手握还能受得了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的kv值是多少,大KV带大浆,效率低

KV1000,1045的浆。应该是可以搭配的。

网友:
我的是4006  950KV电机配1047桨、2200电池起飞重量1345g、飞行时间是6分钟左右、电池已经循环50循环以上的

网友:
你这是不正常的,我和同你一样的配置能飞10以上,接近15分钟的。然后我并联了电池,加上相机一共1800G也能飞上10分钟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浆大了点,配9047力效比这个高,你的飞机也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OK,换了几块电池了。
四个电机都发热,有点烫,但手握还能受得了的程度。

都烫反而麻烦,应该不是负载平衡的问题。这个突破口也找不到线索。

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把换9047桨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有时候感觉5分钟都没有

网友:
我的980KV用2200毫安电池可以飞9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起,同问!

本里就没法航模摄影的,这个配置,能飞5分钟已经跟不错了

网友:
我1600克都飞了10分钟,我估计是你电池虚标容量,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太不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效率太低了,你试试换换电机轴承。这要的时间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电机上面了

网友:
差不多配置,能飞6分钟的路过。我的问题是我的2200电池已经不行了,到3.0V报警,拿b6充足,也就只充进1200mah。

建议还是换电池,不行就并一块,减少单节电池的压力。

网友D:
a2212 1045 950克 下来后3.6V 10分钟以上

网友A:
当它10A电流,2.2Ah。也能飞13分钟。为啥我5分钟就没电了。电被谁吃掉了?
不是这么算的。
运行的后期,电压会下降,为了达到同样的功率,电流会增大,电流增大,线路的损耗也会增大。效率越来越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