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成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2013-09-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啦可以啦!

网友:
F550?  用NAZA+原装的电机电调1038桨。 随便搞都很稳。

网友B:
没有风干扰的情况下,这样可以了。
建议LZ在没有风的天气下,试试快速拨俯仰/横滚杆,然后松开(杆回中),观察飞行器是否也立即恢复平衡并且没有抖动。

如果快速拨杆(飞行器也能快速响应)回中后飞行器有持续的波动,就说明感度稍微大了一点。
如果快速拨杆(飞行器响应迟钝)回中后飞行器有持续的波动,就说明感度稍微小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风干扰的情况下,这样可以了。
建议LZ在没有风的天气下,试试快速拨俯仰/横滚杆,然后松开(杆回中 ...

谢谢了。还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了!!!

谢了。还要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啦可以啦!

谢谢了。还要\学习

网友D:
不怎么样,不就是定高吗,8寸浆没风用默认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怎么样,不就是定高吗,8寸浆没风用默认都这样

十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寸浆

没风1038浆默认感度100定高和你的都差不多,调机不是定高,先在没风的情况下分别调整,俯仰,横滚,航向角,和垂直看跟不跟手,在有风的情况下在调整直至满意。我的F450带设备起飞重量两千克在4级风中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