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能否上nex6 ?

楼主(2013-09-02):
最近修理机器,发现nex5n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nex6
nex6能直接上z15n吗?

网友A:
5N版的Z15 不能放NEX6吧,NEX6要大很多,要放NEX6估计得 NEX7版才行。
NEX-5N的替代版本是 NEX-5R,调整静平衡后可以完美使用。

网友B:
能直接上nex5r

网友C:
替代NEX-5N的是NEX-5R,现在还有更新的NEX-5T,继续用5系列吧。
不过我实际测试过,Z15-N用NEX-6,加上16-50mm变焦镜头,完全没有问题。
这条就是我用这个搭配所拍摄的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