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锡焊技术基础知识,自制铁甲舰、铜甲舰,连接导线等必备

楼主(2013-09-02):
一、焊接的基本原理
    此处所指的焊接,是钎焊的一种,又称锡焊接(软焊接),它是将焊件和熔点比焊件低的焊料共同加热到锡焊温度,在焊件不熔化的情况下,焊料熔化并浸润焊接面,流入被焊金属之间,待冷却后形成牢固可靠的焊接点。
    (一)焊接的特征
    锡焊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
    (1)焊料熔点低于焊件。
    (2)焊接时将焊料与焊件共同加热到锡焊温度,焊料熔化而焊件不熔化。
    (3)焊接的形成依靠熔化状态的焊料浸润焊接面,由毛细作用使焊料进入焊件的间隙,形成一个合金层,从而实现焊件的结合。
    (二)焊接的过程
    当焊料为锡铅合金,焊接面为铜时,焊料先对焊接表面产生润湿,伴随着润湿现象的发生,焊料逐渐向金属铜扩散,在焊料与金属铜的接触面形成附着层,使两者牢固的结合起来。所以,焊锡是通过润湿、扩散和冶金结合这三个物理、化学过程来完成的。
    1.润湿
    润湿过程是指已经熔化了的焊料借助毛细管力沿着母材金属表面细微的凹凸和结晶的间隙向四周漫流,从而在被焊母材表面形成附着层,使焊料与母材金属的原子相互接近,达到原子引力起作用的距离。
    润湿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物质与另一种物质在相互接触时产生的一种附着性状态,借助生活中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分别在一块洁净的玻璃与一块有一层油的玻璃上滴上一滴水,观察它们的现象,如图所示。油层相当于氧化层,水相当于焊料,玻璃相当于焊件;在洁净玻璃上,水滴在其上形成了一个附着层,就是水能润湿玻璃;在带油层玻璃上,由于油层的阻碍,水滴形成水珠,就是水不能润湿玻璃。因此,焊接时引起润湿的环境条件是:被焊母材的表面必须是清洁的,不能有氧化物或污染物。

楼主:
  2.扩散
  伴随着润湿的进行,焊料与母材金属原子间的相互扩散现象开始发生。通常原子在晶格点阵中处于热振动状态,一旦温度升高,原子活动加剧,使熔化的焊料写母材中的原子相互越过接触面进入对方的晶格点阵,原子的移动速度与数量决定于加热的温度与时间。
  3.冶金结合
    由于焊料与母材相互扩散,在两种金属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层,从而使母材达到牢固的冶金结合状态。
    (三)焊接的基本条件
    为了提高焊接质量,必须注意掌握锡焊的条件:
    (1)焊件必须具有良好的可焊性一一被焊物可焊性。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具有良好的可焊性,有些金属如铬、钼、钨等的可焊性就非常差;有些金属的可焊性又比较好,如紫铜、黄铜、银、金等。在焊接时,由于高温使金属表面产生氧化膜,影响材料的可焊性。为了提高可焊性,一般采用表面镀锡、镀银等措施来防止表面的氧化。
    (2)焊件表面必须保持清洁。为了使焊锡和焊件达到良好的结合,焊接表面一定要保持清洁。即使是可焊性良好的焊件,由于储存或被污染,都可能在焊件表面产生有害的氧化膜和油污。在焊接前务必把污膜清除干净,否则无法保证焊接质量。
  (3)要使用合适的助焊剂。在焊接操作时,焊锡和助焊剂一定是一对的。不同的焊接工艺,应选择不同的助焊剂,如镍铬合金、不锈钢、铝等材料,没有专用的特殊焊剂是很难实施锡焊的。在焊接电子线路板等精密电子产品时,为使焊接可靠稳定,通常采用松香助焊剂,一般是用酒精将松香溶解成松香水使用。焊接操作时焊料与助焊剂应同时存在
  (4)焊件要加热到适当的温度。需要强调的是,不但焊料要加热到熔化,而且应该同时将焊件加热到能够熔化焊料的温度。
  (5)合适的焊接时间。经过试验得出,烙铁头在焊件上停留的时间与焊件温度的升高是正比关系。同样的烙铁,加热不同热容量的焊件时,想达到同样的焊接温度,可以通过控制加热时间来实现。如果加热时间不足,会使焊料不能充分浸润焊件而形成松香夹渣而虚焊。反之,加热时间过长,除有可能造成元器件损坏以外,还有如下危害和外部特征:
    ①焊点外观变差。如果焊锡已经浸润焊件以后还继续进行过量的加热,将使助焊剂全部挥发完,造成熔态焊锡过热;当烙铁离开时容易拉出锡尖,同时焊点表面发白,出现粗糙颗粒,失去光泽。
    ②高温造成所加松香助焊剂的分解碳化。松香一般在210℃开始分解,不仅失去助焊剂的作用,而且造成焊点夹渣而形成缺陷。如果在焊接中发现松香发黑,肯定是加热时间过长所致。
    ③过量的受热会破坏印制板上铜箔的粘合层,导致铜箔焊盘的剥落。
    因此,在适当的加热时间里,准确掌握火候是优质焊接的关键。但在实践中又不能仅仅依此关系决定加热时间。例如,用小功率烙铁加热较大的焊件时,无论烙铁停留的时间多长,焊件的温度也上不去,原因是烙铁的供热容量小于焊件和烙铁在空气中散失的热量。此外,为防止内部过热损坏,有些元件也不允许长期加热。

楼主:
二、焊接常用的工具、器材
  (一)焊料
  焊料是一种熔点低于被焊金属,在被焊金属不熔化的条件下能润湿其表面,并在接触面处形成合金层的物质。手工焊接操作中,最常用的焊料成分一般是含锡量为
60%~65%的铅锡合金焊锡丝(即焊锡)。
    1.焊锡的化学反应
    焊接时,锡与焊件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的物质。新物质是既不同于焊料,也不同于焊件的金属合成物。它产生后,是以一种膜的形式存在于锡与焊件之间。这层膜我们通常称它为IMC层,IMC层的成份便是锡与焊件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所有物质的合成。IMC层的厚度以微米(μm)计,IMC形成的时间和温度决定了IMC层的强度及导电性,见表(焊料为37:63的铅锡合金)。
IMC层厚度α(μm)
形成时间t(340℃士20℃)   特性
α<1.2
t<1s
强度很低、导电性较好
1.2<α<3.5
1s<t<4s
强度最高、导电性最好
α>6
   t>10s  强度较低、导电性较差

楼主:
    锡在经过加热后,可以与铜、银、金等产生反应,轻微与铁、镍产生反应,但是几乎不与锌、铝及金属氧化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为什么锡可以焊接铜、银、金,而不易焊接不锈钢(为铁、镍合金)元件及氧化的元器件和导线。
    注:锡在焊接铜件时,与铜件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新物质是Cu3Sn、Cu6Sn5和一些未经查明的化学物质及铜锡合成物。

楼主:
    2.铅锡合金焊锡的优点
    锡( Sn)是一种质地柔软、延展性大的银白色金属,在常温下化学性能稳定,不易氧化,不失金属光泽,抗大气腐蚀能力强,能使元器件引线与印制电路板的连接点连接在一起。铅(Pb)是一种较软的浅青白色金属,高纯度的铅耐大气腐蚀能力强,化学稳定性好,但对人体有害。锡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和少量其他金属可制成熔点低、流动性好、对元件和导线的附着能力强、机械强度高、导电性好、不易氧化、抗腐蚀性好、焊点光亮美观的焊料,一般称焊锡,具有一系列铅和锡不具备的优点:
  (1)熔点较低。锡的熔点为232℃,铅的熔点为327℃,但是当铅锡比例达到37:63时,其合金的熔点最低,为183℃。
  焊料的熔点越低,其加工工艺要求越低,其中包括对焊接工具的要求(如电烙铁),以及对产品的损伤(如贴片元器件、电缆、PCB板的焊盘等)也会减少,尤其是对温度影响较敏感的元器件,焊料熔点的影响更大。  (2)机械强度较高。锡、铅是两种很软、强度又弱的金属;但是锡、铅合到一起,强度就会提高许多,铅锡合金的机械强度是锡、铅本身的2~3倍。  (3)降低了液态铅锡合金的表面张力及粘度,从而增大了液态流动性,有利于焊接时形成可靠的焊接接头。  (4)提高了抗氧化能力,抗腐蚀性能好。

楼主:
  3.铅锡焊料中杂质的影响
  铅锡焊料通常含有铋、银、铜、铁、锌、铝、砷、镉、锑等杂质,是影响焊接质量的重要因素,在选用铅锡焊料时,应充分考虑杂质的影响。
  • 铝(Al)影响效果相同于锌,含量超过0.05%时,焊料氧化加剧
  • 锑(Sb)含量大时,焊料硬度增大,流动性下降。含量达到1%时,铺展面积减少25%
  • 砷(As)含量超过0.2%时,铺展面积下降25%
  • 铋( Bi)使焊料溶点下降且机械性能也下降,含量超过0.5%时,使焊料表面氧化变色
  • 镉(Cd)含量超过0.15%时,铺展面积降低25%
  • 铜(Cu)使焊料溶点升高,可焊性下降,含量超过0.2%时,引起焊点松散
  • 金(Au)影响效果相同于铜
  • 铁(Fe)使焊料溶点升高,润湿性下降
  • 银(Ag)使焊料溶点升高
  • 锌(Zn)使焊料流动性降低,机械性能下降,含量超过0.003%时,焊料表面氧化且不耐腐蚀

楼主:
    4.焊锡丝的分类与选择
    手工焊接中,常用的焊锡丝有两种,一种是将焊锡做成管状,管内填有松香,称为管状松香芯焊锡丝,使用这种焊锡丝焊接时可不加助焊剂;另一种是无松香的焊锡丝(实心焊锡丝),焊接时要加助焊剂。
    根据焊接的不同需要,焊锡丝粗细各不相同,规格很多,常见的锡线直径(mm)有0.5、0.8、0.9、1.0、1.2、1.5、2.0、2.3、2.5、3.0、4.0、5.0等多种,实际应用时,应根据焊接对象来选择焊锡丝的直径。序号1用于一般接线焊接,序号2用于小型端子与导线的焊接;序号3用于大型端子与导线的焊接;序号4用于印制板组装件的焊接;序号5用于微小型印制板组装件的焊接。(焊船模各部分自己对号入座
      0  0.5 0.6 0.8 1.0  1.2  1.6 2.0 2.1

楼主:
今天就到这里吧,月末月初是我最忙的时候,等会还要去加班,上面那张表数字对的有问题出现蓝色填充格的第一个为0.6,其后依次类推。

网友A:
楼主推荐一款价格合适的焊锡丝啊。 我发现好焊锡不但容易焊接而且不容易虚焊

网友:
不错,很专业,谢谢楼主分享 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一款价格合适的焊锡丝啊。 我发现好焊锡不但容易焊接而且不容易虚焊

呃,我一般都是蹭公家的→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我一般都是蹭公家的→_→

求送一圈 反正都是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送一圈 反正都是公家的

酱紫不好吧
小心被光腚和谐哈

网友B:
哥们船不造了啊?改普及知识了。       我这些天忙也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船不造了啊?改普及知识了。       我这些天忙也停工了。

上班时间扫书,午休造62艇,晚上复习驾考 很充实得嘞→_→

网友:
这就对了,把资料直接发上来,造福魔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一款价格合适的焊锡丝啊。 我发现好焊锡不但容易焊接而且不容易虚焊

每个牌子的锡丝都有好差之分,买的时候要挑直径小一点的,然后用打火机把一小段锡丝烧熔,再看液态锡凝固后的样子,好的锡是表面光滑闪亮能照见人,差的锡是表面粗糙黯哑有裂痕,这里面一定兑了些杂质以次充好。

网友:
常用的锡铅焊料,因锡铅的比例及杂质金属的含量不同而分为多种型号,
目前市场上锡铅焊料的型号标志,以焊料两字汉语拼音的第一字母“HL”及锡铅两个基本元素的符号Sn Pb,现加上元素含量的百分比(一般为锡铅量的百分比)组成。例如:HLSnPb39表示Sn占61%,Pb占39%的锡铅焊料。
各种不同型号的焊料具有不同的焊接特性,应根据焊接点的不同要求去选用。选用焊料时应从被焊金属材料的可焊性、焊接温度,焊接点的机械性能和导电性能等几个方面去考虑。下面介绍几种不同情况下焊料的选用。
焊接电缆护套铅管等,宜选用HLSnPb68-2型焊料。该焊料铅含量较高,可使焊接部位较柔软,耐酸性好。该焊料中含有一定量的锑,可增加焊接强度。
焊接安装导线、镀锌钢皮等,可选用HLSnPb58-2。该焊料成本较低,能满足一般焊接点的焊接要求。
手工焊接一般焊接点及耐热性能差的元器件和易熔金属制品,应选用HLSnPb39。该焊点熔点低,焊接强度高,焊料的熔化与因时间极短,使焊接时间缩短。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楼主:
  (二)助焊剂
  在焊接领域里众所周知一个道理,几乎所有的金属暴露于空气中就会立刻氧化,此氧化物会阻碍润湿,阻碍焊接。因此,需要一些方法来去除此氧化物,且不会形成再次氧化。除去氧化物,通常用两种方法,即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机械方法是用砂纸和小刀将其去掉,但是会损坏被焊件;化学方法是用助焊剂清除。有些材料可以去除氧化物且盖住金属表面使氧化物不再形成,这就是助焊剂(简称“焊剂”),它是焊接工作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
    1.助焊剂的作用
    助焊剂这个字来自拉丁文“FLUX”,是“流动”的意思,但在此处它的作用不只是帮助流动,还具有其他的作用:
    (1)助焊剂是一种具有化学及物理活性的物质,能够除去被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或其他形成的表面膜层以及焊锡本身外表上所形成的氧化物,有利于焊锡的浸润和焊点合金的生成。
    (2)保护焊接表面,使焊料或金属在焊接的高温环境中不再被氧化。由于焊接时必须把被焊件加热到使焊料发生润湿并产生扩散的温度,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金属表面的氧化就被加速,而助焊剂此时就在整个金属表面上形成一层薄膜,包住金属使其同空气隔绝,从而起到了加热过程中防止氧化的作用。
    (3)增强焊料和被焊金属表面的活性,降低焊料的表面张力。当焊锡熔化后,将贴附于金属表面,但由于焊锡本身表面张力的作用,力图变成球状,从而减少了焊锡的附着力,而助焊剂则有减少表面张力,增加流动的功能,故使焊锡附着力增强,使焊接质量得到提高。
    (4)焊料和焊剂是相熔的,可增加焊料的流动性,进一步提高润湿能力。
    (5)能加快热量从烙铁头向焊料和被焊件表面传递。因为在焊接中,烙铁头的表面及被焊件的表面之间存在有许多间隙,在间隙中充有空气,空气又为隔热体,这样必然使被焊物的预热速度减慢。而焊剂的熔点比焊锡和被焊物的熔点都低,故先熔化,并填满间隙和润湿焊点,使烙铁的热量通过它很快地传递到被焊件上,使预热的速度加快。
  (6)合适的助焊剂还能使焊点美观。

楼主:
  2.助焊剂的种类
  助焊剂可分为无机系列、有机系列和树脂系列。
  (1)无机系列助焊剂。主要成分是氯化锌或氯化铵及其他的混合物。其最大的优点是具有很好的助焊作用,但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此,多数用在可清洗的金属制品的焊接。
如果对残留焊剂清洗不干净,就会造成被焊物的损坏。如果用于印制电路板的焊接,将破坏印制板的绝缘性能。市场出售的各种焊油多数属于这类。
  (2)有机系列助焊剂。主要是由有机酸卤化物组成。特点是助焊性能好、可焊性高。不足之处是有一定的腐蚀性,且热稳定性差,即一经加热,便迅速分解,然后留下无活性残留物。
  (3)树脂系列助焊剂。这种焊剂系列中最常用的是在松香助焊剂中加入活性剂。松香是一种天然产物,它的成分与产地有关。用做助焊剂的松香是从各种松树中分泌出来的汁液中提出的,是采用蒸馏法加工取出固态松香。

楼主:
  3.助焊剂的选用
  在手工焊接时,通常使用的助焊剂有松香助焊剂、液态助焊剂(松香基助焊剂)和带有助焊剂的焊料(松香芯焊锡丝)。这样可以保证元件不被腐蚀,电路板的绝缘性能不至于下降。焊接导线时,禁止使用氯化锌、盐酸等酸性助焊剂,因为它们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会损坏导线。
  松香助焊剂,它的活性成分主要是松香酸,它约占松香成分的80%~90%。在常温下,松香为固念,其活性几乎不产生作用。当松香加热至172℃时,松香“熔化”,这时它才发挥助焊剂的作用。当温度达到或超过300℃时,就开始分解与炭化。冷却后,可再次固化,再次失去活性。焊接后,其残渣分布均匀,无腐蚀性,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绝缘性。由于松香的熔点低于锡丝的熔点,且在高温状态极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失去其助焊的作用,因此要尽量减少松香直接受热,以及减少松香在助焊前的受热时间。
    液态的松香基助焊剂一般用于电子设备装配焊接中。松香基助焊剂分为R型、RMA型和RA型三种。手工焊接时,常用R型助焊剂,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RMA型助焊剂(如自动焊);RA型助焊剂禁止使用。三种松香基助焊剂的化学特性及等级   R:松香级,不含活化剂  RMA:中等活性松香级,含少量活化剂,无腐蚀  RA:活性松香级,含活化剂量大
助焊剂活性越高,可焊性越好,但对材料的腐蚀也越强,在选择时,以考虑腐蚀性低或无腐蚀的因素为主。
常用R型助焊剂的配方及助焊效果
    助焊剂名称
    配方
    润湿面积(%)
    松香酒精焊剂
松香25%、酒精75%
    85~90
    松香甲醇焊剂
松香25%、甲醇75%
    松香异丙醇焊剂
松香25%、异丙醇75%
    88—92
    二乙胺盐酸盐活性焊剂
松香7.5g、洒精25mL、二乙胺盐酸盐1.2g
    95-98

液态的松香基助焊剂优点是没有腐蚀性、高绝缘性能和长期的稳定性及耐湿性,焊接后清洗容易,并形成膜层覆盖焊点,使焊点不被氧化腐蚀。  另外,电子元器件的引线多数是镀了锡的金属,但也有的镀了金、银或镍的,这些金属的焊接情况各有不同,可按金属的不同选用不同的焊剂。对于铂、金、铜、银、镀锡等金属,可选用松香助焊剂,因这些金属都比较容易焊接;对于铅、黄铜、青铜、镀镍等金属可选用有机焊剂中的中性焊剂,因这些金属比上述金属焊接性能差,如用松香焊剂将影响焊接质量;对于镀锌、铁、锡镍合金等,因焊接较困难,可选用酸性焊剂,当焊接完毕后,必须对残留焊剂进行清洗。

楼主:
  (三)电烙铁
  常用的手工焊接工具是电烙铁,其作用是加热焊料和被焊金属,使熔融的焊料润湿被焊金属表面并生成合金。外场常用的是27V直流电烙铁;内场常用110V/220V交流电烙铁。
电烙铁的工作电压必须与电源电压一致。如果电源电压高于工作电压,就会烧坏电烙铁的电阻丝;如果电源电压低于工作电压,电烙铁的温度不够,就熔化不了焊锡。因此,使用一把烙铁以前,必须检查它的工作电压是否与电源电压相符。
    1.电烙铁的种类与构造
    常用的电烙铁有外热式电烙铁、内热式电烙铁、恒温电烙铁等

楼主:
(1)外热式电烙铁由烙铁头、烙铁芯、外壳、手柄、电源引线、插头等部分组成。
    由于烙铁头安装在烙铁芯里面,故称为外热式电烙铁。烙铁芯是电烙铁的关键部件,它是将电热丝平行地绕制在一根空芯瓷管上构成,中间由云母片绝缘,并引出两根导线与220V交流电源连接。外热式电烙铁的主要特征为功率可以做得相对很大,寿命较长。
  外热式电烙铁的规格很多,常用的有15W、25W、30W、40W、60W、80W、100W.150W等。功率越大烙铁头的温度就越高。烙铁芯的功率规格不同,其内阻也不同。25W烙
铁的阻值约为2kQ,40W烙铁的阻值约为lkQ,80W烙铁的阻值约为0.6kQ,100W烙铁的阻值约为0.5kQ。当我们不知所用的电烙铁为多大功率时,便可测其内阻值,按参考已给阻值给以判断,确定其性能是否良好。

楼主:
(2)内热式电烙铁的结构由手柄、连接杆、弹簧夹、烙铁芯、烙铁头组成。由于烙铁芯安装在烙铁里面,因而发热快,热利用率高,因此称为内热式电烙铁。内热式电烙铁头的后端是空心的,用于套接在连接杆上,并且用弹簧夹固定,当需要更换烙铁头时,必须先将弹簧夹退出,同时用钳子夹住烙铁头的前端,慢慢地拔出,切记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连接杆。内热式电烙铁的烙铁芯是用比较细的镍铬电阻丝绕在瓷管上制成的,其电阻约为2.5kΩ左右(20W),烙铁的温度一般可达350℃左右。
内热式电烙铁的常用规格为20W、50W等几种,它的热效率较高,20W内热式电烙铁就相当于40W左右的外热式电烙铁。由于内热式电烙铁的烙铁有升温快、重量轻、耗电小、体积小、热效率高的特点,因而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楼主:
  (3)恒温电烙铁。由于在焊接集成电路、晶体管元件时,温度不能太高,焊接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会因温度过高造成元器件的损坏,因而对电烙铁的温度要给以限制,而恒温电烙铁就可以达到这一要求,这是由于恒温电烙铁头内,装有带磁铁式的温度控制器,控制通电时间而实现温控,即给电烙铁通电时,烙铁头的温度上升,当达到预定的温度时,因强磁体传感器的居里点而磁性消失,从而使磁芯触点断开,这时就停止向电烙铁供电;当温度低于强磁体传感器的居里点时,强磁体便恢复磁性,并吸动磁芯开关中的永久磁铁,使控制开关的触点接通,继续向电烙铁供电,如此循环往复,便达到了控制温度的目的。

网友:
赶紧来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资料自己由原来的知其然到现在的知其所以然。好资料。

网友:
好资料,造福新手。

网友:
顶一个!多谢LZ 无私分享...

网友:
好资料啊。。。。
楼主真充实。。。我驾照考一半了。。。停着呢 改天也得去搞搞。。。。

有没有关于焊接铝合金的,我在万能宝上搜到可以焊接铝合金的锡焊丝。。。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2.电烙铁的选用
    电烙铁的种类及规格有很多种,而且被焊工件的大小又有所不同,因而合理地选用电烙铁的功率及种类,这对提高焊接质量和效率有直接的关系。
电烙铁的瓦数与烙铁头温度的关系
    功率(W)
    焊接温度(℃)
焊接温度及其影响(除固体松香外,均指带有助焊剂的焊料),在选用电烙铁时可供参考。
    焊接温度(℃)
    影  响
    220以下
焊料熔化不足,焊不上
    220~280
焊料抗拉强度大
    300以上
易生存金属化合物
    210以上
助焊剂开始分解
    260以上
有使印制板上焊盘剥离的危险
    如果被焊件较大,使用的电烙铁功率较小,则焊接温度过低,焊料不能充分熔化,焊剂不能挥发出来,其焊点就不光滑、不牢固,不但效率低,而且焊接时间也长;相反,如果使用烙铁功率过大,温度太高,就容易使元器件的焊点过热,造成元器件被烫坏,致使印刷电路板的铜箔脱落,且焊料在焊接面上流动过快,并无法控制。选用电烙铁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焊接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受热易损元件时,应选用20W内热式或25W的外热式电烙铁。    (2)焊接导线及同轴电缆时,应选用45W~75W外热式电烙铁,或50W内热式电烙铁。    (3)焊接较大的元器件时,如行输出变压器的引线脚,大电解电容器的引线脚,金属底盘接地焊片等,应选用100W以上的电烙铁。    3.烙铁头的选用与维护    1)烙铁头的选择    烙铁头一般是用紫铜材料制成的,作用是储存热量和传导热量,它的温度必须比被焊接的温度高很多。烙铁头的温度与烙铁头的体积、形状、长短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当烙铁头的体积比较大时,则保持温度的时间就较长些。另外,为适应不同焊接物的要求,烙铁头的形状有所不同,常见的有锥形、凿形、马蹄形(圆斜面形)等,不同形状的烙铁头,其应用场合不同,一般来说,锥形烙铁多用于电缆插针的焊接;马蹄形烙铁多用于通孔电缆的焊接;凿形烙铁头的用途较广泛,小型的可用于通孔电缆及焊盘较小的贴片器件的焊接;大型的可用于振子的灌锡及焊盘和焊点要求较大的器件焊接。    为适应不同焊接物的需要,应根据焊件的形状来选择不同的烙铁头,选择的原则是焊件与烙铁头大小一致、接触面吻合:当焊点较大,而烙铁头太小,焊点温度不够;焊点较小、,而烙铁头太大,焊锡量难于控制。有些焊点难于接触,这时可使用细而长的烙铁头。

楼主:
2)烙铁头的温度的调整与判断
  烙铁头的温度可以通过烙铁头插在烙铁芯上的长度来调节,烙铁头插在烙铁芯上的长
度越深,其温度越高。另外,环境可对烙铁头的温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通风口或有
风扇吹风时,可导致焊盘散热加快,同时可使烙铁温度下降20。C~40。C。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用目测法判断烙铁头的温度,根据助焊剂的发烟状态判别,方法
是在烙铁头上熔化一点松香芯焊料,根据助焊剂的烟量大小判断其温度是否合适,
也可使用松香来判断烙铁头的温度,方法是将烙铁头碰触松香,若有“吱吱”的声
音,说明温度合适;若没有声音,仅能使松香勉强熔化,则说明温度太低;若烙铁头一碰
上松香就大量冒烟,则说明温度太高。

网友:
这帖子一定要顶起,不能沉了。学习的好帖子。【希望楼主继续】

楼主:
    3)烙铁头的维护
    (1)新的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纱纸将烙铁头打光亮,通电烧热,蘸上松香后用烙铁头刃面接触焊锡丝,使烙铁头上均匀的镀上一层锡,这样可以便于焊接并防
止烙铁头表面氧化。但是,对于有镀层的烙铁头,一般不要锉或打磨,因为电镀层的目的就是保护烙铁头不易腐蚀。
    注意:烙铁通电后,烙铁头一定要立刻蘸上松香,否则表面会生成难镀锡的氧化层。
    (2)对于己使用过的烙铁头,在使用之前,应除去旧锡,镀上新锡。
    (3)使用过程中,如果烙铁头上有氧化层及焊料残渣,拭一下再使用,以清洗烙铁头,避免将残渣焊入焊点,导致虚焊。海绵含水量不要太多,以保持湿
润但是不往下滴水的状态为宜;过干或过湿的海绵不能达到清除氧化层的目的,且易烫伤过于海绵,过湿的海绵则会吸走烙铁头大量的热量。海绵浸湿的正确方法是:将海绵泡在水里清洗后取出,轻轻挤压海绵,烙铁头使用中的清洁直至可挤出3~4滴水珠为宜。应尽量避免用砂纸或锉刀打磨,这样会加快烙铁头的氧化损耗速度,缩短烙铁头寿命。
    (4)若使用时间很长,烙铁头已经氧化发黑、凸凹不平时,可用细锉刀轻锉去表面氧化层并修理平整,在其露出光亮的紫铜后立即用同新烙铁头镀锡的方法一样进行处理,才能使用。实在无法正常使用时,可以选择更换新的烙铁头。

楼主:
    4.电烙铁的使用注意事项与保管
    (1)电烙铁使用前应检查使用电压是否与电烙铁标称电压相符。
    (2)电烙铁应该接地。
    (3)电烙铁通电后不能任意敲击、拆卸及安装其电热部分零件。
    (4)电烙铁应保持干燥,不宜在过分潮湿或淋雨环境使用。
    (5)拆烙铁头时,要关掉电源。
    (6)关电源后,利用余热在烙铁头上镀上一层锡,这样锡会分担一部分热并保护烙铁头不被空气氧化,这对延长电烙铁寿命有好处。
    (7)使用电烙铁要配置烙铁架,一般放置在工作台右前方,电烙铁用后一定要稳妥放置在烙铁架上,并注意导线等物不要碰烙铁头,以免被烙铁烫坏绝缘后发生短路。    (8)电烙铁在使用过程中不能敲击烙铁头,以免损坏烙铁芯。更换烙铁芯时要注意引  线不要接错。因为电烙铁有三个接线柱,而其中一个是接地的,另外两个是接烙铁芯两根引线的(这两个接线柱通过电源线,直接与220V交流电源相接)。如果将220V交流电源线错接到接地线的接线柱上,则电烙铁外壳就要带电,被焊件也要带电,这样不仅可能损坏元器件,而且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9)电烙铁不宜长时间通电而不使用,因为这样容易使电烙铁芯加速氧化而烧断,同时剧烙铁头因长时间加热而氧化,甚至被“烧死”不再“吃锡”。    (10)为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寿命,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经常用湿布、浸水海绵擦试烙铁头,以保持烙铁头良好的挂锡,并可防止残留助焊剂对烙铁头的腐蚀。    ②进行焊接时,最好选用松香焊剂,以保护烙铁头不被腐蚀;氯化锌和酸性焊油对烙铁头的腐蚀性较大,会使烙铁头的寿命缩短。    ③焊接完毕时,烙铁头上的残留焊锡应该继续保留,以防止再次加热时出现氧化层。

楼主:
  5.电烙铁的常见故障与排除
  电烙铁的常见故障有:电烙铁通电后不热,烙铁头不吃锡、烙铁带电等故障。下面以内热式20W电烙铁为例加以说明:
    (1)电烙铁通电后不热。遇到此故障时,可以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插头的两端,如果表针不动,说明有断路故障。当插头本身没有故障时,可卸下胶木柄,再用万用表测量烙铁芯的两根引线,如果表针仍不动,说明烙铁芯损坏,应更换新的烙铁芯。如果测量烙铁芯两根引线电阻值为2.5kΩ左右,说明烙铁芯是好的,故障出现在电源线及插头上,多数故障为电源线断路或插头中的接点断开。可进一步用万用表的RX1挡测量电源线的电阻值,便可发现问题。更换烙铁芯的方法是:将固定烙铁芯引线螺钉松开,将引线卸下,把烙铁芯从连接杆中取出,然后将新的同规格烙铁芯插入连接杆将引线固定在螺线上,并注意将烙铁芯多余引丝头剪掉,以防止两引线短路。当测量插头的两端时,如果万用表的表针指示接近零欧姆,说明有短路故障,故障点多为插头内短路,或者是防止电源引线转动的压线螺钉脱落,致使接在烙铁芯引线柱上的电源线断开而发生短路。发现短路故障时,应及时处理,不能再次通电,以免烧坏保险丝。
    (2)烙铁头带电。可能原因之一是电源线错接在接地线的接线柱上,还有就是当电源线从烙铁芯接线螺钉上脱落后,又碰到了接地线的螺钉上,从而造成烙铁带电。这种现象最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并损坏元器件,因此,要随时检查压线螺钉是否松动或丢失。如有丢失、损坏应及时配上(压线螺钉的作用是防止电源引线在使用过程中的拉伸、扭转而造成的电源线头脱落)。
    (3)烙铁头不上锡。烙铁头经过长时间使用后,就会因氧化而不沾锡,这就是“烧死”现象,也称作不“吃锡”。当出现不“吃锡”的情况时,可用细砂纸或锉重新打磨或锉出新茬,然后重新镀上焊锡就可继续使用。
    (4)烙铁头出现凹坑。当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烙铁头就会出现凹坑,或氧化腐蚀层,使烙铁头的刃面形状发生了变化。遇到此种情况时,可用锉刀将氧化层及凹坑锉掉,并锉成原来的形状,然后镀上焊锡,就可重新使用了。

楼主:
    (四)辅助工具
    在焊接操作中,还需要用到以下辅助工具:剥线钳(用于剥除导线绝缘层)、剪钳(克
丝钳,用于剪断元器件引线)、镊子(用于夹持并可给元器件分热)、砂纸或细锉(用于
打磨烙铁头)、吸锡器或吸锡线、烙铁架(用于放置电烙铁)等,应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以下,主要介绍吸锡器和吸锡线的使用方法,它们是拆焊时去除焊锡的常用工具。
    1.吸锡器
    吸锡器的种类比较多,有球型手动吸锡器、笔型手动吸锡器、电动吸锡器、气动吸锡
器、电烙铁吸锡器等。笔型手动吸锡器,为活塞式结构,其吸筒内
一个弹簧。使用时,先把吸锡器末端的滑杆压入,直至听到“咔”的一声,则表明吸锡器
已被固定;再用电烙铁对焊点加热,使焊点上的焊锡熔化,同时将吸锡器的吸嘴靠近焊点,
按下吸锡器上面的按钮即可将焊锡吸上;若一次未吸干净,可重复上述步
骤。吸锡器接触焊点以前,每次都给吸嘴蘸一点松香,可以改善焊锡的流动性。
    使用吸锡器清除焊点上的焊料的优点是安全可靠,工作量大时尤其显示出此种方法的优越性。在采用此方法吸取焊点上焊料时应注意,在一个焊点上做第二次吸锡时,必须在焊点冷却后方可进行第二次吸锡;否则,容易造成焊盘翘起或者焊盘脱落。

楼主:
    2.吸锡线
    吸锡线是一种铜编织线(屏蔽线编织层),精密的几何编织设计保
证了最大的表面张力和吸锡能力,用于除锡时吸取多余的焊锡,耐氧化防腐蚀,导热上锡
性能好,吸锡干净。  使用时,将吸锡线前端吃上松香,放在将要拆焊的焊点上,再把电烙铁放在吸锡线上加热焊点,一旦焊锡熔化,就被吸锡线吸去。如焊点上的焊料一次没有吸完,可将吸锡线吸满焊料的部分剪去,再重复以上操作,直到焊点上的焊料被吸干净。  使用这种方法清除焊点上焊料的优点是操作方便简单易行,效果好。对任何待修焊点部适用,尤其对中、双面印制板上待修焊点的焊料清除,或对多脚元器件在印制板上焊点的焊料清除更为方便;不足之处是除锡工作效率不高。

楼主:
三、焊接操作的姿势
  (一)身体姿势
  焊接时,通常采取坐姿。焊接操作人员坐于焊接操作台前方,身体
稍稍前倾,操作时鼻子距离烙铁头的距离应至少不少于30cm,通常以40cm为宜。这是因为
助焊剂加热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害的,如果操作时鼻子距离烙铁头太近,则很容
易将有害气体吸入,因此掌握正确的操作姿势,可以保证操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减少焊剂
加热时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的危害,减少有害气体的吸入量。站立焊接时,身体的姿态
与坐姿时的要求相同。

楼主:
  (二)电烙铁的握法
  使用电烙铁的目的是为了加热被焊件而进行锡焊,绝不能烫伤、损坏导线和元器件,因此
必须正确掌握电烙铁的握法。手工焊接时,电烙铁要拿稳对准,可根据电烙铁的大小、形状和
    (1)握笔法:这种握法类似于写字时手拿笔一样,易于掌握,但长时间操作容易疲劳,烙铁头会出现抖动现象,适用于小功率的电烙铁和热容量小的被焊件。    (2)反握法:这种握法是用五指把电烙铁柄握在手掌内,焊接时动作稳定,长时间操作手也不容易疲劳,适用于大功率的电烙铁和热容量大的被焊件。    (3)正握法:这种握法是手心朝下用五指把电烙铁柄握在手掌外,适用于中功率电烙铁、弯烙铁头电烙铁或用直烙铁头在机架上焊接互联导线。

楼主:
  (三)电烙铁的操作方法
  1.电烙铁熔化焊锡丝的方法(电烙铁的进入)
  电烙铁切不可作为运载焊料的工具来使用,原则上是先加热被焊件,然后将焊锡丝熔
化在焊点上。
    (1)热熔量较大的工件,可先加热工件且在烙铁头最近处放上焊锡丝并将其熔化。
    (2)在受热易损的工件上,可将焊锡丝和烙铁头同时放在工件上,也可先放焊锡丝,
随后再将烙铁头放在焊锡丝上且使焊锡丝熔化。
    (3)禁止将焊锡丝放在烙铁头上熔化;否则,助焊剂会提前分解挥
发,既影响焊接质量又污染环境。

楼主:
    2.电烙铁控制
    (1)烙铁头以烙铁头的轴线450方向撤离,此时焊点圆滑而且烙铁头只带走少量的焊料
    (2)烙铁头垂直向上撤离,此时焊点容易出现拉尖,烙铁头只带走少量焊料
(3)烙铁头以水平方向撤离,此时烙铁头带走大部分焊料(4)烙铁头垂直向下撤离,此时烙铁头把绝大部分焊料都带走(5)烙铁头垂直向上撤离,此时烙铁头只能带走很少量的焊料

楼主:
  (四)焊锡丝的拿法
  手工焊接中,一手握电烙铁,另一手拿焊锡丝,帮助电烙铁吸取焊料。拿焊锡丝的方
法一般有两种:连续锡丝拿法和断续锡丝拿法。
  (1)连续锡丝拿法:即用拇指和四指握住焊锡丝(露出50mm~ 60mm),三手指配合拇指和食指把焊锡丝连续向前送进适用于成卷(筒)的焊锡丝的手工焊接。  (2)断续锡丝拿法:即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夹住焊锡丝(露出30mm~50mm)。采用这种拿法,焊锡丝不能连续向前送进,适用于用小段焊锡丝的手工焊接。  由于焊锡丝成分中铅占一定比例,众所周知,铅是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因此操作时应戴手套或操作后洗手,避免食入;焊接过程中不要吸入焊锡烟。

楼主:
今天就到这里,预告一下后续章节:
4.搪锡的操作方法
5.焊接的基本步骤
6.焊接质量的检查
7.拆焊的方法
8.焊点缺陷的修正

网友:
“新老”适用的好文章。

网友:
看完后。。。。对楼主的理解能力 感到威武呀~~~

网友:
收藏有空时实践一下。

楼主:
四、搪锡的操作方法
  在导线、电缆和元器件等的焊接之前,对导线端头或元器件的引线进行重新浸锡处理,
通常称为“搪锡”。这是由于元器件的引线、接插件的插针插脚、导线的线头等可焊性较
差,尤其是这类元器件或导线在存放一段时间之后,引线会出现氧化线芯,从而影响可焊
性。搪锡是为了提高导线及元器件在安装时的可焊性,是防止产生虚焊、假焊,甚至出现
脱落现象的有效措施之一。
  搪锡方法按照工艺可分为手工搪锡、锡锅搪锡、超声波浸锡、超声波波峰搪锡及碱性
电解液镀锡等。手工搪锡时,使用电烙铁,只适用于少量元器件需要处理的场合。虽然手工搪锡的锡层不均匀,易产生缺陷,且工作效率低,但手工搪锡方法方便、灵活,起效快,适合内、外场保障,因此是一种常用的搪锡处理方法。以下,仅介绍手工搪锡的操作方法。  (一)搪锡前的检查  (1)检查待搪锡的元器件引线和导线端头是否有损伤或裂纹。  (2)检查多股导线端头是否按原绞合方向绞合好,有否存在单根线越出现象。  (3)检查元器件引线或导线端头是否有氧化现象,氧化严重的应剔除,个别有轻度氧化的可用刀片或砂纸轻轻去除。多股导线的氧化一般不宜采用机械方法刮去氧化层。  (4)检查烙铁头是否清洁,不能带有污物,烙铁头应有足够的吃锡量。(二)搪锡时的温度和时间要求
    搪锡方式
    搪锡温度(℃)
    搪锡时间(s)
    电烙铁搪锡
    300±10
    锡锅搪锡
    ≤290
    超声波搪锡
    240—260
    1~2

楼主:
    (3)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达到搪锡要求时,要待被搪锡件冷却后再进行一次搪锡操作,
但最多不得超过三次;当第三次仍未达到搪锡要求时,原因查清楚后再进行搪锡操作。
    (4)轴向引线元器件一端引线搪好锡后,要待其充分冷却,才能对另一端引线进行搪
  锡操作。
    (5)热敏器件应采取冷却措施后,才能进行搪锡操作。

楼主:
    (三)导线端头搪锡工艺要求
    (1)导线端头的搪锡部位应为导线头已剥除绝缘层的长度。
    (2)搪锡时间和温度的要求
    搪锡方式
    搪锡温度(℃)
    搪锡时间(s)
    电烙铁搪锡
    300±10
    锡锅搪锡
    ≤290
    超声波搪锡
    240—260
    1~2
    (3)线芯表面的熔锡层应牢固地粘附在线芯上,应无气泡、气孔和黑色氧化物或局部
未搪上锡的现象。
    (4)搪锡操作中,不能损伤导线的绝缘层。导线端头的绝缘层不应被烧焦发黑,允许
有轻微的发黄,其宽度不大于3mm。
    (5)若首次搪锡不能满足要求,可在冷却15min以后再次搪锡。
    (四)电烙铁搪锡操作方法
    可使用20W~50W的电烙铁,以适应粗细不同的元器件引线和导线端头的搪锡需要。
    1.元器件引线搪锡操作方法之一
    左手拿着元器件,使引线一端向下倾斜并靠近氢化松香。右手
拿电烙铁,烙铁头上应带有适量焊料。先将烙铁头碰一下氢化松香(目的是带上适量的焊剂),然后将烙铁头很快移至元器件引线上并顺着引线上下移动,左手同时转动元器件。待引线四周都搪上锡后,将元器件放下并进行冷却。

网友:
看一次,顶一次!

网友C:
大家都来顶帖,不要让它沉了。多好的资料呀,新手,老鸟,都可以看看,温故知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来顶帖,不要让它沉了。多好的资料呀,新手,老鸟,都可以看看,温故知新。

呵呵 不会沉的,还没更完呢

楼主:
    2.元器件引线搪锡操作方法之二
   元器件引线呈水平状态搁在氢化松香上,将带适量焊料的烙铁
头靠在引线上加热。待引线粘上适量焊锡后,将元器件移开氢化松香,再把烙铁头顺着引
线上下不断地移动,左手同时转动元器件。待元器件引线四周都搪上锡后,将元器件放下
并进行冷却。
    3.元器件引线搪锡操作方法之三
    把引线先在松香酒精焊剂(或松香甲醇焊剂、松香异丙醇焊剂)中浸蘸一下(引线根
部约2mm处不要浸焊剂),然后用带有适量焊锡的烙铁头直接搪锡。
    4.带孔焊接片焊接端搪锡方法
    通常采用“注焊方式”搪锡,即将被搪件放在工作台上,并向下倾斜45°,左手拿着焊
锡,右手握着无余量焊锡的电烙铁,并将烙铁头靠上被搪锡部位进行加热,然后注入少量
焊锡丝,依靠焊锡丝中的焊剂使穿线孔周围都搪上锡,而孔内无残余焊料存在。该端面搪
锡完工后,再把被搪件翻转180°重复上述操作,使焊接片两个焊接端面上都搪上锡。
    5.带孔状焊管元件的搪锡方法
    将被搪件放在工作台上,并呈水平状态或略向上翘起,烙铁头上带适量焊料(也可采
取“注焊方式”),搪锡时一定要使焊料占满焊管空间。
    6.非密封继电器、开关和连接器的搪锡方法
    非密封继电器、开关和连接器一类的元件引脚搪锡,一般只能采用电烙铁搪锡工艺,
其搪锡方法可采用“注焊方式”。搪锡时,被搪件应向下并倾斜45°,严禁将焊料或焊剂流
入元件内。
    7.导线端头搪锡方法
    将要搪锡的导线端头在松香酒精焊剂中浸一下(绝缘层端面离开焊剂面约2mm),用
带适量焊锡的烙铁头轻触导线线芯(以防绞合的线芯松开或变形),同时将导线顺着线芯
绞合的方向旋转360°。

楼主:
  (五)搪锡的注意事项
  (1)搪锡时,不能使用已经氧化的焊锡;烙铁头必须保持合适的温度,温度低了,搪不
上锡;温度高了,则容易产生氧化物,使锡层不均匀,也可能搪不上锡,或损坏元器件。因此,
对不同的元器件应使用不同的温度,如阻容元件,温度可提高一些,一般可达到3 5 0℃~
400℃;而对晶体管,温度不能过高,应控制在280℃~300℃为宜,以免烧坏管子。实践
证明,搪锡温度超过450℃就会加速铜的熔解和氧化,导致锡层无光、表面粗糙、产生锡
块等缺陷。
  (2)搪锡时应合理选择和使用适量助焊剂。通常使用浓度适宜的松香酒精溶液,也可
以使用专用搪锡助焊剂,但用量应适中,以免造成污染,引起滞留残渣的腐蚀现象。注意
在涂敷助焊剂时,助焊剂不应沾到绝缘皮上。
  (3)导线端头的搪锡应在导线端头剥除绝缘层后2h内进行。要注意,不要让锡浸入到
绝缘皮中,最好在绝缘层前留有1mm~3mm间隔使之没有锡,这样对穿套管是很有利的,
同时也便于检查导线有无断股,以及保证绝缘皮端部整齐。
  (4)元器件引线在去除氧化层后应立即搪锡。
  (5)在对密封继电器引脚搪锡时,应在其引脚的玻璃绝缘子上盖一层牛皮纸或纱布,
以防损坏绝缘子。
  (6)对静电敏感器件引脚搪锡时,应使用防静电的电烙铁,电烙铁导线到电烙铁壳体
绝缘电阻应大于l03MΩ;烙铁头的接地电阻应不小于O.lΩ,若有防静电操作间,应在防静电
操作间对静电敏感器件的引脚进行搪锡。
  (7)对非密封元件,在搪锡后应用无水乙醇将被搪锡部位擦洗干净。
  (8)对受热易损元器件,应采用镊子等工具进行热分流的操作。

楼主:
  (六)搪锡后的检查
  (1)元器件的型号、规格标志应清晰,外观应无损伤。
  (2)搪锡部位的表面应光滑明亮,无气泡、气孔,无拉尖毛刺现象;锡层厚薄应均匀,
无残渣和焊剂粘附。
  (3)搪锡部位的根部,只允许有少量焊剂存在;对于连接器等元件应重点检查焊剂和
焊料是否流入元件内部。
  (5)搪锡质量的检查:
方法一:把搪锡部位在锡浴中浸一下,拉出来观查表面应被焊料全部包着。如发现有黑点或焊料没搪上的地方,则搪锡质量为不合格。    方法二:用电烙铁接触搪锡部位,使其表面的焊料熔化,冷却后观查搪锡部位表面,如无黑点等存在,则搪锡质量合格。

楼主:
  五、焊接的基本步骤
  (一)五步法
  对于焊接操作人员来说,掌握正确的手工焊接方法并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是非常重要
的。手工焊接的基本操作方法是“五步法”,
准备施焊
加热焊件
熔化焊锡
拿开焊锡丝
拿开电烙铁

楼主:
    1.准备施焊
    (1)将焊接所需材料、工具准备好,如焊锡丝、松香焊剂、电烙铁及其支架等,并给
海绵加水。
    (2)焊前对烙铁头要进行检查,要求烙铁头保
持清洁,无焊渣等氧化物,并且查看其是否能正常
“吃锡”。如果吃锡不好,就要将其锉干净,再通
电加热并用松香和焊锡给其镀锡,即预上锡。
    (3)将烙铁头和焊锡靠近被焊工件并认准焊接
位置,处于随时可以焊接的状态。

楼主:
    2.加热焊件
    将预上锡的电烙铁放在被焊点上,电烙铁进入的方向以45°为佳。注意首先要保持电烙铁加热焊件各部分,例如印制板上引线和焊盘都使之受热,其次要注意让烙铁头的扁平部分(较大部分)接触热容量较大的焊件,烙铁头的侧面或边缘部分接触热容量较小的焊件,以保持焊件均匀受热。    谨记,烙铁不是溶解焊锡的工具,而是给焊件加热的工具,如没将焊件充分加热,焊锡溶解后也不能粘在母材上。

楼主:
    3.熔化焊锡
    待被焊件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将焊锡丝放在焊接点上,熔化适量的焊锡。注意,焊锡丝应从烙铁对面接触焊件,进入的方向以450最为适宜,不要把焊锡丝送
到烙铁头上

楼主:
  4.拿开焊锡丝
  当焊点上的焊锡己将焊点浸湿时,要及时迅速地拿开焊锡丝,以保证焊锡不至过多,
焊点不出现堆锡现象,从而获得较好的焊点。
  5.拿开电烙铁
  移开焊锡后,待焊锡全部润湿焊点,并且松香焊剂还未完全挥发时,就要及时、迅速
地移开电烙铁,电烙铁移开的方向以45 0最为适。如果移开的时
机、方向、速度掌握不好,则会影响焊点的质量和外观。
  完成这五步后,焊料尚未完全凝固以前,不能移动被焊件之间的位置,这是因为焊料
未凝固时,如果相对位置被改变,就会产生假焊现象。

楼主:
  (二)三步法
  以上手工焊接操作的“五步法”适用于热容量较大的工件。对于热容量小的焊件,例
如印制板上较细导线的连接,可以简化为三步操作,即“三步法”。
  • 准备施焊
  • 加热和送焊锡丝
  • 拿开电烙铁和焊锡丝
  (1)准备施焊。同“五步法”的步骤1。  (2)加热和送焊锡丝。同时放上电烙铁和焊锡丝,并熔化适量焊锡所示。  (3)拿开电烙铁和焊锡丝。当焊锡在焊接面上浸润扩散达到预期范围后,立即拿开锡焊丝并移开烙铁,并注意移去焊丝的时间不得滞后于移开电烙铁的时间。  三步操作方法,实际上细微区分还是五步,即将“五步法”的步骤2和步骤3合为一步,步骤4和步骤5合为一步。所以“五步法”具有普遍性,是掌握手工焊接的基本方法。

楼主:
  (三)一种不正确的焊接操作方法
  有不少人员通行一种焊接操作法,即先用烙铁头沾上一些焊锡,然后将电烙铁放到焊
点上停留等待加热后焊锡润湿焊件。
  这种方法,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虽然这样也可以将焊件焊起来,但却不能保证质量。
从我们所了解的锡焊机理不难理解这一点。
当将焊锡融化到烙铁头上时,焊锡丝中的焊剂附在焊料表面,由于
烙铁头温度一般都在250℃~350℃以上,当电烙铁放到焊点上之前,松香焊剂将不断挥发,
而当烙铁头放到焊点上时由于焊件温度低,加热还需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焊剂很可能挥发
大半甚至完全挥发,因而在润湿过程中由于缺少焊剂而润湿不良。同时,由于焊料和焊件
温度差很多,结合层不容易形成,很难避免虚焊。更由于焊剂的保护作用丧失后焊料容易
氧化,质量得不到保证就在所难免了。

楼主:
  (四)手工焊接的要领
  手工焊接操作时,要获得质量合格的焊点,应注意掌握以下焊接要领:
  (l)焊件表面处理。手工焊接中遇到的焊件都要进行表面的清理工作,去除焊接面上
的锈迹、油污、灰尘等杂质,常用的方法有机械刮磨和酒精、丙酮擦洗等。
    (2)保持烙铁头的清洁。焊接时,烙铁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又接触焊剂等弱酸性物
质,其表面很容易氧化并沾上一层黑色杂质。这些杂质形成隔热层,妨碍了烙铁头与焊件
之间的热传导。因此,要注意随时在烙铁架上蹭去杂质。用一块湿布或湿海绵随时擦拭烙
铁头,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在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在烙铁头上加上锡,防止烙铁头氧化,
造成无法粘锡。
    (3)搪锡。就是将要焊接的元器件引线或导线的焊接部位预先加上锡,以增强可焊性。
    (4)不要使用过量的助焊剂。适量的助焊剂对焊接是非常有用的。过量使用松香焊剂
不仅造成焊点周围需要擦除的工作量大,并且延长了加热时间,降低工作效率,而当加热
时间不足时,容易夹杂到焊锡中形成“夹渣”缺陷。焊接开关、接插件的时候,过量的焊
剂容易流到触点处,从而造成接触不良。合适的焊剂量,应该是松香水仅能浸湿将要形成
的焊点,不会透过印制板流到元件面或插孔里。对使用松香芯焊丝的焊接来说,基本上不
需要再涂松香水。
    (5)焊锡量要合适。手工焊接常使用管状的焊锡丝,内部己装有松香和活化剂制成的
助焊剂,要根据焊点的大小选用。一般,应使焊锡丝的直径略小于焊盘的直径。
过量的焊锡不但浪费材料,还增加焊接时间,降低工作速度。更为严重的是,过量
的焊锡很容易造成不易察觉的短路故障。焊锡过少也不能形成牢固的结合,同样是不利的,
特别是焊接印制板引出导线时,焊锡用量不足,极容易造成导线脱落。
    (6)焊件要固定。焊接凝固之前不要使焊件移动或震动,特别是用镊子夹住焊件时一定要等焊锡凝固再移去镊子,如在冷凝过程受到外力(焊件移位)会造成“虚焊”,外观现象是表面无光泽呈豆渣状,焊点内部结构疏松,易有气隙和裂缝,造成导电性能差。

楼主:
  (7)采用正确的加热方法。加热时,应该让焊件上需要焊锡浸润的各部分均匀受热,
而不是仅仅加热焊件的一部分;热容量大的焊件加热时还可移动或转动烙
铁头,***、大范围的加热。当然,对于热容量相差较多的两个部分焊件,
加热应偏向需热较多的部分,这是顺礼成章的。但不要采用烙铁对焊件增加压力的办法,
以免造成损坏或不易觉察的隐患。
加热时,不要仅仅加热焊件的一部分热容量大的焊件加热时可***、大范围移动或转动烙铁头  正确的方法是,要根据焊件的形状选用不同的烙铁头,或者烙铁头的不同部位,让烙铁头与焊件形成面的接触而不是点或线的接触,这样加热效果更好。

楼主:
  (8)电烙铁撤离有讲究。电烙铁撤离时的
角度和方向对焊点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9)不要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锡的工具
(带锡焊)。有人习惯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
锡的工具进行焊接,结果造成焊料的氧化,因
为烙铁头的温度一般都在300。C以上,焊锡丝中
的助焊剂在高温时容易分解失效,焊锡也处于
过热的低质量状态。

楼主:
(五)手工焊接的注意事项
  (1)掌握好加热时间。焊接时,可以采用不同的加热速度,原则是在保证焊料润湿焊
件的前提下时间越短越好。在大多数情况下延长加热时间对电气、电子产品的装配都是有
害的,这是因为:
  ①焊点的结合层由于长时间加热会超过合适的厚度引起焊点性能劣化。
  ②塑料、绝缘层等材料受热过多会变形、老化。
  ③元器件受热后性能变化甚至失效。
  ④焊点表面由于助焊剂挥发,失去保护而氧化。
  (2)保持合适的温度。一般经验是烙铁头温度比焊料熔化温度高50℃较为适宜。
  (3)用烙铁头对焊点施力是有害的:烙铁头把热量传给焊点主要靠增加接触面积,用
烙铁头对焊点加力对加热是无用的,很多情况下会造成焊件的损伤。

楼主:
  六、焊接质量的检查
(一)焊点的质量标准
对焊点的质量标准,应该包括电气接触良好、机械结合牢固和外表美观三个方面。
1.电气接触良好
    焊接是电气、电子线路从物理上实现电气连接的主要手段。锡焊连接不是靠压力而是
靠焊接过程形成牢固连接的合金层达到电气连接的目的。保证焊点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必须避免虚焊。虚焊是指焊料与被焊物表面没有形成合金结构,只是简单地依附在被焊
金属的表面上。

楼主:
虚焊现象
    虚焊主要是由待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和污垢造成的,它的焊点成为有接触电阻的连接
状态,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出现时好时坏的不稳定现象,噪声增加而没有规律性,给电
路的调试、使用和维护带来重大隐患。此外,也有一部分虚焊点在电路开始工作的一段较
长时间内,保持接触尚好,因此不容易发现。但在温度、湿度和振动等环境条件共同作
用下,接触表面逐步被氧化,接触慢慢地变得不完全起来。虚焊点的接触电阻会引起局
部发热,局部温度升高又促使不完全接触的焊点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甚至使焊点脱落,
电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这一过程有时可长达一、两年,其原理可以用“原电池”的概
念来解释:当焊点受潮使水汽渗入间隙后,水分子溶解金属氧化物和污垢形成电解液,
虚焊点两侧的铜和铅锡焊料相当于原电池的两个电极,铅锡焊料失去电子被氧化,铜材
获得电子被还原,在这样的原电池结构中,虚焊点内发生金属损耗性腐蚀,局部温度升
高加剧了化学反应,机械振动让其中的间隙不断扩大,直到恶性循环使虚焊点最终形成
断路。
    所以,虚焊是电路可靠性的一大隐患,必须严格避免。进行手工焊接操作的时候,尤
其要加以注意。一般来说造成虚焊的主要原因为:①焊锡质量差;②助焊剂的还原性不良
或用量不够;③被焊接处表面未预先清洁好,镀锡不牢;④烙铁头的温度过高或过低,表
面有氧化层;⑤焊接时间太长或太短,掌握得不好;⑥焊接中焊锡尚未凝固时,焊接元件
松动。

楼主:
2.机械结合牢固
    焊接不仅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同时也是固定元器件,保证机械连接的手段。为保证
被焊件在受振动或冲击时不至脱落、松动,要求焊点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作为焊锡材料的
铅锡合金,本身强度是比较低的,常用铅锡焊料抗拉强度只有普通钢材的10%。要增加强度,
就要有足够的连接面积。如果是虚焊点,焊料仅仅堆在焊盘上,那就更谈不上强度了。

楼主:
    3.光洁整齐的外观
    良好的焊点要求焊料用量恰到好处,外表有金属光泽,无拉尖、桥接等现象,并且不
伤及导线的绝缘层及相邻元件。注意,表面有金属光泽是焊接温度合适、生成合金层的标
志,这不仅仅是外表美观的要求。良好的外表是焊接质量的反映,
其共同特点是:外形以焊接导线为中心,匀称、成裙形拉开;焊料的连接呈
半弓形凹面,焊料与焊件交界处平滑,接触角尽可能小;表面有光泽且平滑,无裂纹、针
孔、夹渣。

楼主:
  (二)焊点质量的检查
  焊接结束后为保证焊接质量,一般都要进行质量检查。焊接检查没有一种机械化、自
动化的检查测量方法,因此主要是通过目视查和手触检查发现问题。
  1.目视检查
  目视检查就是从外观上检查焊接质量是否合格,也就是从外观上评价焊点有什么缺陷,
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用5~10倍放大镜进行目视检查。其主要检查内容有:
  (1)是否有错焊、漏焊、虚焊。
  (2)有没有连焊、焊点是否有拉尖现象。
  (3)焊盘有没有脱落、焊点有没有裂纹。
  (4)焊点外形润湿应良好,焊点表面是不是光亮、圆润。
  (5)焊点的焊料是否充足,焊点周围是否有残留的焊剂。
  (6)焊接部位有无热损伤和机械损伤现象。
  2.拨动检查
  在目视检查发现可疑时,可用手指触摸元器件检查有无松动、焊接不牢的现象;用镊
子夹住元器件引线或导线轻轻拉动时有无松动现象;焊点在摇动时,上面的焊锡是否有脱
落现象。
  3.连接电阻检查
  用仪器测量导线与接线端子、元器件引线与焊盘之间的连接电阻,应小于20mΩ。
  4.通电检查
  在以上检查结束以后诊断连线无误,才可进行通电检查,这是检验电路性台邑的关键。
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外观检查,通电检查不仅困难较多,而且有可能损坏设备仪器,造成安
全事故。
    通电检查可以发现许多微小的缺陷,例如用目测观察不到的电路桥接,但对于内部虚
  焊的隐患就不容易觉察。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高焊接操作的技艺水平,不能把问题留
  给检验工作去完成。

网友(2014-05-04):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科普讲座。

网友D:
此帖一定要顶!

网友E(2016-11-25):
知识贴,必须收藏学习
!!! 楼主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