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八十米就不行了!看来自制接受天线有问题?

楼主(2013-09-02):
到现在也没看到乌市鸭脖会jin fei的通知,无论是纸面上的还是网络中,反正惯例是如此,因此也就不飞了,为两个掉了头梢的接受机焊上了尾梢,然后跑到公路上试距,结果是走不出八十米,就无反应了,与没焊接尾梢几乎是一个德行!本来准备再买接受机,就因为“能修好”也就没搭买其他东西的便车,结果现在是这么个结果,看来还得再花一趟路费了。为什么不行呢?难道是没焊接好?就把带皮的多心铜线放在铜管头上的焊锡面上焊接,是不是这方面出了问题?这中间还有小插曲,有车停下来观看,说是禁止飞行了,会有麻烦的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这不是飞行!没飞机啊,你这发出电波,不符合安全规定!哈哈,想管住电波那不是在做梦?打开收音机满世界都是电波!这也倒是!

网友A:
如果是2.4G的,天线很讲究的。

网友B:
长度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G的,天线很讲究的。

还请指教啊!怎么个讲究法,与其他类型遥控器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是关键

焊接上的头梢与原来的长度基本上一样,差不了几毫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指教啊!怎么个讲究法,与其他类型遥控器相比?

请教不敢当。据我所知,好象天线除了长度最好能按波长公式计算以外,参照别人成品接收机天线所用材料,里面那层线和外面那层包覆线不能有短接现象,虽然它们之间电阻很小。

其他也说不出更多了。

网友C(2013-10-04):
果断买两根天线换上,自己弄尾梢不好弄的。买来的现成天线焊接时都要非常小心的,里面的线芯和外面的包皮线不能短路的。

网友:
我的接收机双天线的,其中有根尾稍不知道怎么掉了。问很多人有没有影响,说法不一。但我的距离确实近了,后来换上天线后,问题解决,地面距离大大增加。

网友:
天线也是有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买两根天线换上,自己弄尾梢不好弄的。买来的现成天线焊接时都要非常小心的,里面的线芯和外面的包皮线 ...

有这么严重?花十二元买来一根现成天线,好象原来的天线根也不分线芯和外包皮,就那样焊到到接受机上,不知道行不行,反正几米之内有反应,

网友D:
靠你也太能联系了吧,收音机?能和发射机比!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到过另一个收音机的声音?真NM无知加搞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严重?花十二元买来一根现成天线,好象原来的天线根也不分线芯和外包皮,就那样焊到到接受机上,不 ...

那样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你也太能联系了吧,收音机?能和发射机比!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到过另一个收音机的声音?真NM无知加搞笑

是本贴无知还是你瞎联系?哪个地方说收音机了?说得是几米外还有反应,这个反应当然是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本贴无知还是你瞎联系?哪个地方说收音机了?说得是几米外还有反应,这个反应当然是舵机了。

打开收音机,满世界都是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