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自旋飘移

楼主(2013-09-02):
我的NAZA V2 GPS下飞行 自旋飘移 左旋左飘 右旋右飘 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最好大疆技术说一下为好

网友:
检查一下GPS安装方向,naza安装位置

网友:
V2升级3.16固件后漂移问题请参考此贴,看看是否存在有关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03

网友:
关键词,高级校准,静止,水平,电机和桨平衡

网友:
重新高级校准、基本校准、指南针校准~都无效再参考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检查下GPS指向是否正确,GPS坐标是否正确,飞控安装平面与机架平面是否一致。

网友:
5楼大哥的视频还有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一定要完全水平进行高校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答 这么多热心人 即使问题没解决心情也是无比舒畅多谢

楼主:
和五楼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五楼是一样一样的

樓主解決了沒有,注意水平唷!會有提示

网友A:
没用的,naza在旋转之后都会飘,转得多厉害,飘得多厉害,过来人了,最后得到的解决方法是慢慢转,转轻点。

网友:
这个得技术进来说说吧 我的也是这样
以前玩兔子都不会这样
那个CF功能比兔子差很多啊 根本定不信航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naza在旋转之后都会飘,转得多厉害,飘得多厉害,过来人了,最后得到的解决方法是慢慢转,转轻点。 ...

調整好了那裡會飄~穩的不得了

調整前

調整後

网友:
检查一下主控盒是否安装在飞行器的重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調整好了那裡會飄~穩的不得了

調整前

这都叫稳?你说稳就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