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自官網]3GX 4.0發佈了!官网开始提供下载

楼主(2013-09-02):
為了讓玩家享受高性能的飛行,亞拓開發腳步從不間斷,並以好還要更好的信念,讓3GX性能不斷進步提升,自3GX上市以來一路從V1.0版本升級到了V3.1版本,關於所有升級都是免費的服務。
經過幾個月長時間的密集測試,終於突破既有性能,讓3GX再次脫胎換骨更上一層樓,我們為這全新版本命名為V4.0,象徵它比前一版本性能有突破性的進化。
更新後您可以感受到3GX穩定性與順暢度的明顯提升,不管是250級到800級直昇機都有一致性的飛行手感,簡單說內建值稍為微調一下就有非常不錯的飛行性能,更能符合一般玩家的需求。看到這您還在等什麼呢?趕快點選下面網址下載更新體驗吧!

網頁連結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x_update/3gx_update.php

點我下載V4.0

當在更新3GX程式時,要確保更新的過程電源是維持的,以及傳輸線兩端要插入完全,線材不可以斷線接觸不良,若在更新過程中,因為已經在寫入程式,此時若因上述原因造成更新中斷,則會使3GX更新不完全而無法開機!所以要更新前需檢查線材與電源是否正常足夠!

3GXV4.0升級特點:
1. 加強集合螺距對升降舵補償功能,可穩定飛行時集合螺距動作的急速上升與下降的機體姿態,以及可保持高速直線飛行、側滾等動作的機體穩定性。
2. 強化快速集合螺距變化的穩定性,當快速執行集合螺距變化動作時,可維持直昇機機體姿態平穩。
3.提高直昇機十字盤動作控制的順暢性,讓飛行的動作反應更為順暢,加上穩定性的提升,使整體飛行手感有更上一層樓的感受。
4. 強化尾舵鎖定性能,尾舵旋轉更等速,鎖定效果更佳。
5. 強化不同大小直昇機相容性,從250級到800級直昇機都有一致性的飛行手感,內建值稍為微調一下就有非常不錯的飛行性能。
6. 強化直昇機十字盤動作的穩定性,滾轉動作與頓點動作結束時的停止點,有更穩定、更扎實的感受。
7.  增加支援DSMX衛星接收機功能。

一、3G_X V4.0設定注意事項
1. 3GX升級後所有設定都會回復為原廠設定值,所以升級後3GX必須重新再設定一遍。設定時必須先設定十字盤設定與尾舵設定,接著在設定3GX油門行程校正。
2.搭配使用APS時,必須使用APSV1.3版本。
3.搭配使用APSLite時,必須使用APS Lite V1.0版本。

安裝提醒:
這邊3GX V4.0軟體安裝與先前版本有點不同,在V4.0程式安裝完畢後它會在跳出USB驅動程式(FTDI CDM drivers)安裝頁面,這邊必須點選"Extract"執行安裝。

繼續點選下一步執行安裝。

最後點選完成來完成驅動程式安裝。

PS:如果是使用的電腦是第一次安裝3GX軟體,請在安裝完畢後接上3GX連接線,然後再開啓3GX軟體讓電腦抓取硬體。

网友:
期待中   看看4.0有没有惊人的表现  彻底扭转3GX的局面

网友:
3GX趕快行動~~~

网友:
9点????哪个9点啊~~??

网友:
性能提升了多少,还等大侠们测试

网友:
地址已经被放出来了~~~~就是官网还在确认网页~~

网友:
3GX V4.0已發佈, 開始提供免費下載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已下载,还没安装升级

网友:
aps是否也有新的升级????

网友:
4.0到底有多少提升啊

网友:
提升抗震动才是王道

网友A:
3GX V4.0 Q&A   (持續更新...)

1. Q:直昇機飛行時感覺穩定性不足?
A:可以由3GX面板上感度旋鈕提高直昇機感度。因為每一台直昇機的最佳感度會有些許不同,建議使用者先將感度旋鈕調到中立點,根據直昇機狀況增加旋鈕感度,直到直昇機可以更穩定。如果使用者覺得感度幾乎無法往上調,必須檢查直昇機是否有震動問題或3GX的固定不當。
P.S.每次調整幅度不宜太多,一次以一點鐘的刻度增加,以免感度過高造成直昇機動作追蹤發散,而造成危險。

2. Q:尾舵快速旋轉急停時,會有回彈問題?
A:1.先檢查尾舵連桿及尾控制組結構是否順暢。
     2.檢查使用的尾舵伺服機,是否反應太慢或已經老化。
      3.調低遙控器尾舵鎖定感度。
      4.可以使用3GX軟體介面,調高或調低尾舵反扭力補償。
      5.3GX尾舵調整功能,調高尾舵延遲(delay)量。

3. Q:直昇機升降舵或副翼反應過快或過慢?
A:可以使用3GX軟體介面,如果反應太快,可以將飛行風格數值調高,飛行的停頓點會較柔和,反之可以將飛行風格數值調低,停止點會較為剛硬。

4. Q:直昇機尾舵自旋時盤面不平或起飛時直昇機有左右或前後傾斜現象?
A:請重新調整十字盤水平,然後完成十字盤設定。

5. Q:直升機直上直下時有前或後傾現象?
A:如果直上時直昇機有前傾現象,需使用3GX軟體介面調低集合螺距升降預補償值,反之則需調高。

6. Q:直昇機尾舵快速自旋時,尾舵會有超轉現象?
A:需調低遙控器尾舵ATV值,尾舵ATV不宜超過110%,否則可能會發生尾舵超轉現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X V4.0 Q&A   (持續更新...)
1. Q:直昇機飛行時感覺穩定性不足?A:可以由3GX面板上感度旋鈕提高直昇 ...

我的450升级4.0后尾巴急停没有回弹了,而是停不住继续走一点才停住。应该怎么调呢?

我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换尾管没有调好尾滑套间距。另外4.0尾舵拨杆回中后尾舵也回中,跟3.1不太一样。总体感觉4.0比3.1要好,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逆时针自旋时向右偏定不住,顺时针自旋就好很多。

网友:
值得试试,下载中!

网友:
下不了啊。。。。。

网友:
可惜啊  3GX 出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升级4.0后尾巴急停没有回弹了,而是停不住继续走一点才停住。应该怎么调呢?

大大您好~
      調高尾舵感度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升级4.0后尾巴急停没有回弹了,而是停不住继续走一点才停住。应该怎么调呢?

到搖控器內調整GYRO尾陀螺儀感度,調整方向為增加數值5%~10%後依實際上空情況再增加或遞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升级4.0后尾巴急停没有回弹了,而是停不住继续走一点才停住。应该怎么调呢?

這種情況屬於超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升级4.0后尾巴急停没有回弹了,而是停不住继续走一点才停住。应该怎么调呢?

我已经知道问题出 ...

將左側舵機連桿放長一圈就行了

网友:
没有动力下载了,3GX休息已经很长时间了,听听大家的反映再决定是否下载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左側舵機連桿放長一圈就行了

是螺距舵机连杆放长一圈吗?

网友:
期待高手的评测。。。。

网友C:
去试试...但是怕变成砖头啊.........

网友:
昨天抱著好奇的心把450上的小V拆下換上3GX  反正陀螺放在上面很好換更新也不用錢
結果沒想到這次V4.0特性出奇的好  根本跟小V沒啥兩樣  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螺距舵机连杆放长一圈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试试...但是怕变成砖头啊.........

还是特意要提醒下~~~升级的朋友升级前务必请关掉杀毒软件跟安全软件·~~~否则必成砖

网友:
感謝各位大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