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飞8电回来。关于FBL80升级导轨的作用&MINI T插头

楼主(2013-09-02):
主板返修回来了,效率很快!
迫不及待把电池充满,晚饭后开飞

飞了几个电池感觉有点爽,中途我才想起来,几天前弄的升降舵机导轨果然有用
翻过来的桨风声很清脆。没有那种浑浊的双桨声。动力回转也提升很快
飞过80这个3D的朋友一定有深深的体会,每每翻过来动力都要损失一大截。
造成动作不连贯
前几天朋友表示这个导轨可有可无,可能他的是地平线的东西,本来虚位就小吧
FBL80的前导轨虚位真的很大。后面像我一样加了个限位之后基本完美解决问题。

FBL80的缺点是主板比较容易炸坏,2个主板,好在有返厂维修服务。
装上了一个,剩下一个待命

还有一点要分享的。原装的插头那种电阻比较大,我全部换了mini T插
就算是老电池也能感觉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个值得一试

当然充电器也要做转接头。。

网友A:
这个充电够慢的了。。。。我飞02S 原厂的充电好慢,弄ESKY 的充电器快多了,打算用B6 不知道能开几A充。

网友:
跟动力有关的(2p转miniT插),直焊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传说小t头会反接,版主小心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学习!学习!升降舵导轨好想法啊!

网友:
不错,之前MCP电池也想换中是十多块,换的怕……
另外这个充电器挺准的,最好是将线直焊,满电电压在4.18和4.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够慢的了。。。。我飞02S 原厂的充电好慢,弄ESKY 的充电器快多了,打算用B6 不知道能开几A充。 ...

还是A6吧。。

网友B:
帅王子兄:

B6勉强可用,但精度和平衡不够好,最高充电只有5A。

我对FBL80也感兴趣,可否评论它的优劣?

陈伯

网友C:
楼主,刚看了下我的80,前导轨虚伪并不大啊,用手左右扳动导轨,并无晃动现象,不知我这个检测方法是否准确。
另外还有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我的80 最高油门(也就是最大螺距)发现电机严重掉转,但将最高螺距降低后,油门推到最高电机转速正常,但是由此会带来最高螺距不够,还是会导致上升动力不够,不知大家的80有没有此问题呢?我的80买回来连20电都没飞呢,所以不可能是电机寿命问题。

网友:
我对FBL80也感兴趣,可否评论它的优劣?

网友:
哇哈哈哈哈,LZ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老早就吐槽过这个问题了,只是没人听俺说,想想也就算了,你想让大家过上幸福的高精度生活,人家还嫌你烦、找骂...

再回来,80 就用不着 mini T 了吧...重啊

网友D:
感谢分享,改t接头重量增加了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王子兄:

B6勉强可用,但精度和平衡不够好,最高充电只有5A。

fbl80 动力比较充足,三轴也不错。最好的地方是很耐炸。飞惯了这个再修450就觉得很痛苦了

对了,这个东西的配件便宜。实在是一大优势。一不小心可以买一堆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改t接头重量增加了多少呢?

不会增加很多重量。飞起来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看了下我的80,前导轨虚伪并不大啊,用手左右扳动导轨,并无晃动现象,不知我这个检测方法是否准确 ...

那可能是我的炸太多,虚位大了。

飞这个机,不能推很大油门,或者持续很大的舵量飞。要按照它的动力特性飞
一两天就会适应了,我拿去过给一些朋友飞,他们大部分悬停都飞不好,一翻就炸
就是没有适应

楼主:
再贴一次以前飞的80录像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