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块副厂电池,装上后,重心偏了,咋办?

楼主(2013-09-02):
如果按照副厂电池配平,那么那块原厂电池不是不能用了?如果不配平,头重尾巴轻,这样肯定不能飞的吧?

网友A:
差的不多的话装电池的时候前后移动一点

网友B:
你买的电池多大容量的,正常应该差不多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的不多的话装电池的时候前后移动一点

当然是已经移到最靠后面了啊~~还是头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电池多大容量的,正常应该差不多重的

跟原厂一样的2200的格式电池,但是块头就是比原厂稍微大一圈~~~

网友:
不靠谱的原厂电池,感觉像控电

网友C:
没那么严重,头略重属正常,否则起降过程中尾桨就挂了!
电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点重心,随手就修正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严重,头略重属正常,否则起降过程中尾桨就挂了!
电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点重心,随手就修 ...

供参考。。。参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原厂一样的2200的格式电池,但是块头就是比原厂稍微大一圈~~~

感觉原厂电池水分很大,c数不够的样子。试试把电调放侧板上,或者换轻一点的电池板也许能配平。总之尽量用减轻头部的方法,不要使整体重量增加。如果加重尾部,就升级尾舵机吧,其他地方加重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还是用原厂的或是和原厂一样规格和重量的电池吧

网友D:
能不能飞自己试过就知道了,看飞的程度,我只正飞,格氏的2200,25c的电池能飞,接近400g的a123也能飞,从没调过重心,只起飞的时候有点前倾,调整下姿态,飞起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飞自己试过就知道了,看飞的程度,我只正飞,格氏的2200,25c的电池能飞,接近400g的a123也能飞,从没 ...

已经飞过了,悬停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