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02):
F450、laza lite、蓝宇v2216 900KV、好盈飞腾30A、1047APC、3S 2200、没脚架、没云台,起飞重量1060克。感度120  120  100  100  130  130. 慢慢起飞,飞到40厘米左右的高度就往下掉,碰到地面后又飞起来。推大油门起飞就稳稳的。请教老鸟是咋会事?谢谢!

网友:
增加垂直感度,以10为基数向上加~加到能稳定悬停以后再降10就欧了
垂直感度加到150试试,以前我的F450机架垂直感度是150

网友A:
而且高度低了有地面效应会飘会晃,高点就好了

网友B:
如果高空飞行没问题,其它感度就应该没问题。

NAZA 是靠气压计定高的。低空时朝下的气流经过地面后“反弹”后使周围的气压产生变化影响飞控判断高度。

建议稍微调高一点垂直感度,一点一点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高度低了有地面效应会飘会晃,高点就好了

非常感谢,忘了说,在定高的时候猛推前进或者后退杆机机也会掉高度,然后又慢慢升到之前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高空飞行没问题,其它感度就应该没问题。

NAZA 是靠气压计定高的。低空时朝下的气流经过地面后“ ...

是这样啊,谢谢你。我去调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忘了说,在定高的时候猛推前进或者后退杆机机也会掉高度,然后又慢慢升到之前的高度。

掉高是没办法的,要适当给点油门修正一下。

网友C:
高度不足地面有擾流所以會忽高忽低的,1m以上會比較穩定(別離障礙物太近也會產生擾流)
如果飛高就穩定了,就屬正常現像別擔心。

网友:
地效,低飞掉高正常,可以给油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不足地面有擾流所以會忽高忽低的,1m以上會比較穩定(別離障礙物太近也會產生擾流)
如果飛高就穩定了, ...

谢谢指教,谨记

网友(2014-01-14):
我和楼主的配置差不多,就电池是5000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感度调到180也是“弹跳”,只是“弹跳”速度快了而已。起飞果断高于1米吧,会有改善,还有移动掉高是一定的,产品级别问题,你懂的。我现在的垂直感度是140,感觉算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