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Y6试飞成功,发帖庆贺

楼主(2013-09-02):
今天终于装完了,直接图片,手机效果不佳,请见谅

云台图传还没有装,改天继续

恒力4225 390kv,1447碳桨(开始怕买1555会大,实际装出来的效果1555完全不会有问题),铂金30A

用一块没充电的狮子6s 5200mah出去试了一下,3.87v出去悬停了估计5分钟,起降4~5次,回来还有3.8v的样子,估计留空会比较给力

今天有阵风,风大的时候GPS也定不死,会在1m范围内飘动,NAZA还是不够给力啊

网友A:
顶楼主,我的是4225KV610的,X8,你这个起飞重量多少?你那个1555桨哪里买的?怎么样?感觉和常规六旋翼飞行时间差别大吗?

网友B:
玩过Y6之后就看不上四旋翼了。。

网友:
楼主上下两电机间垫高一点 间距大一点效率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我的是4225KV610的,X8,你这个起飞重量多少?你那个1555桨哪里买的?怎么样?感觉和常规六旋翼 ...

某宝,那个叫“厂家直销A品”那家,性价比很高啊

我感觉平衡还不错,买了4对,有3对静平衡不用调,桨的外观有打磨的痕迹,估计厂家已经做了起码的平衡了,动平衡肉眼看不出任何问题,当然,390kv带大桨转速本来也不高,而且共轴反桨更加抵消了震动

没怎么飞过常规六旋翼,之前是四旋翼的,看别人的帖子,Y6,米6留空基本差不错,但是米6失去一轴动力会自旋,Y6失去一个动力还能平稳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Y6之后就看不上四旋翼了。。

是的,我就是4旋翼炸了上的Y6,Y6安全性高啊,去掉一个电机的动力还能正常飞行

网友C:
交流一下,我的Y6测试过,失去一个上层的动力时可以正常飞行,可是失去一个下层动力时机子自旋起来。看一下什么原因?
失去上层动力: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d&v=UYd8jLeL7s4
失去下层动力: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d&v=96YfUSGJCUQ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4旋翼炸了上的Y6,Y6安全性高啊,去掉一个电机的动力还能正常飞行
好机器,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玩过Y6之后就看不上四旋翼了。。

我是玩过X8就把四旋翼丢一边去了

网友:
哇塞,太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那个叫“厂家直销A品”那家,性价比很高啊

我感觉平衡还不错,买了4对,有3对静平衡不用调,桨 ...

稳定性怎么样?y6,和四旋翼对比过吗?同环境下同飞控配置下哪个稳?也想搞一个Y6了

还有Y6设计是否正边三角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怎么样?y6,和四旋翼对比过吗?同环境下同飞控配置下哪个稳?也想搞一个Y6了

还有Y6设计是否正边 ...

飞的手感来讲还是很稳,比之前650四旋翼稳是肯定的,飞控电机都是之前650的四旋翼上拆下来的

Y6感觉估计和米6的差不多吧,但是由于昨天风大,老是会漂移,还需要继续调下感度,以前650的四旋翼是1238桨,现在用更大的桨更不抗风是肯定的,不过效率要高一些

Y6是正三角的,折起来比X4 米6都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玩过X8就把四旋翼丢一边去了

顶老高,看了你的视频,飞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手感来讲还是很稳,比之前650四旋翼稳是肯定的,飞控电机都是之前650的四旋翼上拆下来的

Y6感觉估 ...

好的,谢谢啦,也着手搞一个Y6,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手感来讲还是很稳,比之前650四旋翼稳是肯定的,飞控电机都是之前650的四旋翼上拆下来的

Y6感觉估 ...

Y6是上下对称浆,这个动力的特点就是稳,上下浆抵消了单桨的震动和扭动,你看卡28,号称是骑在潜艇上的飞机。缺点是平移的速度快,同时结构复杂,浆的高度高。用在我们多旋翼上就是旋转稳定性不好,同时下层浆干扰摄像头,而且脚架不好安装。
我觉得满大街都是平铺结构的多旋翼,来几个咱们这样的另类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一下,我的Y6测试过,失去一个上层的动力时可以正常飞行,可是失去一个下层动力时机子自旋起来。看一下 ...

这个我没有试啊,手机看不了视频,回家再看看

猜想如果电机动力没有太多余量的话,也是会自旋的,不过自旋后也可以用返航点锁定拉回来啊

网友:
T形和Y形就飞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一下,我的Y6测试过,失去一个上层的动力时可以正常飞行,可是失去一个下层动力时机子自旋起来。看一下 ...

你在国外?我朝不允许上外网的,有优酷的连接吗?我是X8的飞机

网友C:
再看看!

Y6 失去下层动力测试

Y6 失去上层动力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

Y6 失去下层动力测试

看桨的布局同naza y6的布局,上层全逆时针,下层全顺时针,但不知道飞控是不是naza

理论上失去上下层的动力应该是一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

按道理说失去一个动力以后,3个电机朝一个方向运作,2个电机朝另一个方向运转,带来的旋转力不同,肯定会导致自旋,但这个情况会受飞控的控制,飞控检测到飞机有自旋的趋势以后,会减小3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加大2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让飞机不自旋

如果会发生自旋,可能会有两个,一是飞控的问题,但这个应该属于软件问题,飞控厂家能够解决,二是动力余量不够,为了保持飞行高度,即使把3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降到能保持飞行高度的最低动力输出,把2个电机那一层动力加到满油门都不能抵消自旋,就会出现飞控无法控制自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

Y6 失去下层动力测试

其实只要动力足够有余量,飞控直接停掉另一个轴的相对层的一个电机,这样就平衡了,绝对不会自旋

实际上只要动力足够富裕,Y6应该可以在失去2个非同轴电机的情况下平稳飞行,失去3个非同轴电机的情况下仍然能自旋飞行,然后用回航点锁定进行返航

超级安全

网友:
用大桨拉了是大,但是抗风性和稳定性其实没有小桨来得好。 我用1347跟1238桨在家里飞,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
觉得缺点就是容易拍到桨,其余都好~

网友:
亲,机架那里买的?非常不错哦.

网友C:
按道理说失去一个动力以后,3个电机朝一个方向运作,2个电机朝另一个方向运转,带来的旋转力不同,肯定会导致自旋,但这个情况会受飞控的控制,飞控检测到飞机有自旋的趋势以后,会减小3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加大2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让飞机不自旋

如果会发生自旋,可能会有两个,一是飞控的问题,但这个应该属于软件问题,飞控厂家能够解决,二是动力余量不够,为了保持飞行高度,即使把3个电机那一层的动力降到能保持飞行高度的最低动力输出,把2个电机那一层动力加到满油门都不能抵消自旋,就会出现飞控无法控制自旋的情况

我用的是WKM。现在是失去上层动力跟失去下层动力对机子的影响完全不一样,那就说明失去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我猜想下层电机本来就是在上层电机的气流下运作,效率本来已经打了折扣。现在坏了一个,剩下两个动力不足所以就自旋起来。(我用的是330W Tmotor 3110 470kv, 机子重2.7kg)

看来要用再大动力点的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WKM。现在是失去上层动力跟失去下层动力对机子的影响完全不一样,那就说明失去的动力是不一样的 ...

在停一个桨的那个轴应该是下层动力效率比较高吧,所以失去上层动力可以平稳飞行,而如果失去的是下层动力的话,上层吹下来的气流会被下层停止不动的螺旋桨阻挡,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你可以试试看如果是卸掉一个下层桨而不是把他停掉看他还自旋不,应该就能得出结论了

网友C:
试过了,去掉一个下层桨还是自旋。所以应该不是下层桨阻挡的关系。另外在国外的网站问过,一般都认为下层桨效率比较低。我看上层电机停转的时候反来增加了下层电机的效率,所以就不会自旋了

网友E:
机架,很漂亮,请问是自己制作的,还是某宝买的?麻烦pm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很漂亮,请问是自己制作的,还是某宝买的?麻烦pm地址。

某宝搜REPTILE Y3,再配上Y6的电机座就可以了,这个机架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大电池没有地方放(设备层上没设计电池板),比如6s的电池,下面肯定是挂不住的,动作一大就会滑动,必须顶在上面用带背胶的魔术贴固定,我已经给卖家提了意见了,你要的话注意咨询一下

可折叠的2个机臂还可以再上一组机臂夹,双重固定,相当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去掉一个下层桨还是自旋。所以应该不是下层桨阻挡的关系。另外在国外的网站问过,一般都认为下层桨 ...

可能也有这样的道理,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增加动力就能解决的呢?可以再这样试试,在去掉一个下层桨的情况下再去掉一个不同轴的上层桨,看能不能正常飞行,如果能,就说明动力是足够的,控制不了自旋应该是飞控的问题,或者某些原因,导致飞控无法实现这样的控制

网友(2013-10-12):
引用 网友C:
交流一下,我的Y6测试过,失去一个上层的动力时可以正常飞行,可是失去一个下层动力时机子自旋起来。看一下 ...

同轴共桨两只电机相互抵消“扭力” 而上边的电机是主要输出源 (很多摩友也证实 上边的电机会更热一些) 失去上层动力时下层电机会加大功率工作 弥补升力不足 吸力(电扇吸气端感觉不到太大风力一个道理)也不会带动上层转动很快 而下层失去动力 上电机又要再加大功率 并直接吹动停转电机(又一个阻力)这时这只“超功率”工作的电机已经没有别的力量来平衡它的“扭力”了 所以会陷入自旋。但是如果功率有富余 缓降应该不成问题 不会有太大损失 。Y6结构还是比较安全的 。特别是飞控不支持断桨保护的 在Y6结构上也算是支持断桨保护 (平衡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也有这样的道理,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增加动力就能解决的呢?可以再这样试试,在去掉一个下层桨的情况下 ...

同轴共桨两只电机相互抵消“扭力” 而上边的电机是主要输出源 (很多摩友也证实 上边的电机会更热一些) 失去上层动力时下层电机会加大功率工作 弥补升力不足 吸力(电扇吸气端感觉不到太大风力一个道理)也不会带动上层转动很快 而下层失去动力 上电机又要再加大功率 并直接吹动停转电机(又一个阻力)这时这只“超功率”工作的电机已经没有别的力量来平衡它的“扭力”了 所以会陷入自旋。但是如果功率有富余 缓降应该不成问题 不会有太大损失 。Y6结构还是比较安全的 。特别是飞控不支持断桨保护的 在Y6结构上也算是支持断桨保护 (平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

Y6 失去下层动力测试

仔细看你发的2个视频 上电机停转后 桨叶没有被吹转 而下电机损坏后 还要被吹转 这就是最大阻力源~!!!! 所以上电机要更加大功率维持 大功率后 阻力也相应加大(空气阻力)陷入恶性循环 造成自旋 这是我个人分析 可以试试把下层螺旋桨去掉一个试试 如果不自旋 就说明我的理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