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设定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3-09-02):
在设定菜单中,选过接收机以后,我选的一般接收机(我的就是6100接收机),准备进入B菜单的时候,按下陀螺按钮后,菜单等全部同时一闪一闪的,无法进入下一级菜单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刚收的2手的陀螺,不太会用,不会是坏的吧?

楼主:
在线等各位高手啊。谢谢,急啊,

网友A:
应该系统设定没设定好
例如和接收机的设定等,描述太少,无法确切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接收机的设定?不就是那几项么?一般接收机,单纤卫星,还有其他什么的。我已经选择一般接收机了啊,完事也能自检成功,就是在设定菜单中,选完接收机类型后,准备进入下一菜单,选择对应通道的时候,进不了菜单,走马灯全部一起闪啊闪的

楼主:
有能帮忙的高手么? 我的控是JR的DSX9II 接收机是山寨的6200带卫星那种。现在能飞是能飞,就是设定不了通道,进而也设定不了失控保护。

网友B:
MB设定分2种 一种短按按钮 A灯闪烁; 一种长按按钮 A灯长亮。

网友C:
樓主開控˙接收機接上MB˙MB在接上舵機全部都接好˙˙˙這樣就能設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