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改8旋翼!!!!!

楼主(2013-09-02):
大疆的5D2云台月中开始供货了,但是S800EVO的6旋翼很明显承载能力有限,因此估计都的上8旋翼的了。很多人也自己做8旋翼,市面上也很多可供选择,所谓快拆折叠也不少。但是说实话,基本没有一家的8旋翼快拆做得像样的,要用到螺丝刀的还能叫快拆吗。那么,利用回s800的快拆机臂做一台8旋翼是否可行呢?为此进行一下探讨,而其这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还能利用回原本的收放脚架(但这就是后来问题的根源),本次改装的主要设是只用重新做两块中心板和再做两个固定其中两个机臂的铝合金件就行的了。
首先对s800evo的机臂进行反向建模,建模过程就不多说了。部分外形不一定准确,有很多细节部分例如机臂中间的镂空部分没有画,因为这些部分对装配没有任何影响,画的很精确也没用。但是对于某些安装尺寸,例如机臂固定座的高度,上面的螺栓孔位,桨的直径,,机臂的上反角和机臂上的与脚架减震球之间的安装孔位是精确测量过的,因为这个对于装配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是脚架部分,首先是两根长的碳纤杆,杆的直径是12mm,两杆中心间距是155mm(这个尺寸很关键),然后只画了两块收放脚架的固定座,其他不必要的就没画了。

好了,现在准备进行装配,先画了一些线条用于定位

先安装第一根机臂,看起来还可以

接着安装第二根,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两根机臂的间隔不够,桨尖干涉了!!!!而且限于脚架上那两根碳杆的间距,机臂的安装位置不能修改了,好吧

唉,既然都画了,还是把8个机臂都装上吧

后来测量了一下,其实只要把桨改成14寸的就完全没问题了,但这也说明只能对旧版的S800机臂进行换桨,因为目前还没有适合evo的14寸折叠碳桨。同时带电路和控制总线的PCB中心板也不难做,用AD画一个去加工就行了。
一条s800机臂价格貌似要1600多块,如果省吃俭用就要3个半月才能买一条,另外在加上中心板什么的,看来等到2年后毕业也没能存够伙食费搞了。不过如果哪位大神能赞助几条旧的机臂搞搞,还是很有搞头的,哈哈

网友A:
好!支持。

加大中心板不就能解决螺旋桨干涉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支持。

加大中心板不就能解决螺旋桨干涉的问题吗?

问题就是加大不了,因为机臂和脚架碳纤杆的连接是靠那个减震球固定件的,又因为固定件是在脚架呢两根155mm间距的碳杆上的,这也就意味着相邻两个机臂那个快拆安装孔之间的间距就只能是155mm,所以既不能加大也不能做小

楼主:
有一个地方说错了,刚才重新计算了一下,改成14寸桨还是有干涉,要用13寸才行,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估计连电机都得换了

网友:
换机架不就得了,大疆原厂机架重,强度低,震动大,使用材料不合理

网友:
看样子很大啊

网友B:
如果装两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两层呢?

改不了两层的,s800机臂的电机座下面装的是电调

网友:
谁说5D云台月中供货了,听说GH3的都不一定供得了货呢。。。。。

网友:
l楼主也是用CATIA 啊  顶一个

网友:
图画的好,6机臂12电机考虑一下吧。

网友:
我估计变成八旋翼的话,中心板与脚架的连接需要修改成其他样式的。

网友:
真能折腾啊 哈哈

网友C:
扩大中心板,脚架固定到下中心板上的支杆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中心板会很大。大概需要500*500的板子来刻。楼主要有心理准备。我也在搞这个。当初把中心板拿到手的时候还是惊讶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大中心板,脚架固定到下中心板上的支杆上就行了。

这样整个负载就只靠机臂那接插点来承受估计机臂会有从根部断开的风险。

网友:
中心板大概就是这样了。中间还能放两块15000的电池。

网友D:
直接换机架,搞这么麻烦自讨苦吃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要用脸盆大的中心板

网友:
等得了的话就等DJI八旋翼。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大中心板,脚架固定到下中心板上的支杆上就行了。

把减震球固定座安装到中心板是不合理的,这样机臂快拆的那里受力太大了

网友:
等楼主上实物照片。期待…中!支持下

网友:
支持折腾精神,可惜我没有S600机臂,否则一定送你几条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机架,搞这么麻烦自讨苦吃啊

实用主义者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加大不了,因为机臂和脚架碳纤杆的连接是靠那个减震球固定件的,又因为固定件是在脚架呢两根155m ...

将脚架的横梁铝管加长点,两根长碳管也加长点,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我也试一试其他的方式,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能否帮忙把机臂的安装孔的尺寸和间距尺寸给我下?还有锁紧装置的位置尺寸。我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需要校验下

网友:
用心折腾,赶在大疆前面出S900

网友:
有好的折叠8旋翼,你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