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奥体四旋翼随便飞飞

楼主(2013-09-02):
菜鸟四旋翼,X4,飞越狗台,2.5kg 4006 1238 5000mah4s  才飞6分钟,下一步打算搞6旋翼架子 6个4006 1147 续航能力应该要有所提高吧,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第一次做沙花,灰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沙花,灰的不错

多谢捧场!

网友B:
楼主我是鼓楼区的!我是450轴距的四旋翼 用的玉兔二代!昨天刚试飞飘的很厉害!有空交流下QQ5320594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是鼓楼区的!我是450轴距的四旋翼 用的玉兔二代!昨天刚试飞飘的很厉害!有空交流下QQ532059418

加qq群吧。108752523 南京的一帮人,有主要平时活动地点的地图标识。
不过那帮人一般都是玩固定翼的多。
我是玩多旋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群吧。108752523 南京的一帮人,有主要平时活动地点的地图标识。
不过那帮人一般都是玩固定翼的多。 ...

我在里面的

网友D:
重量是关键 4006最好控制在2KG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量是关键 4006最好控制在2KG内

6旋翼差不多3kg,每个电机带0.5kg,现在每个电机带0.6kg电流太大,电机电调都发热厉害,但不会太烫手,这样好像很影响效率啊?

网友E:
4006上1238?
电机电调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6上1238?
电机电调烫了吧?

烫是因为太重啦,1147更烫,1238效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真担心你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捧场

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担心你飞不回来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我只能做到起飞前认真检查地面站fs状态,,检查飞机固定,接头情况,,而且手动起飞降落,,,真怕哪天因为电机老化什么的原因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不错

一快进就能看出来抖了,飞越台子不给力。。

网友:
LZ,我也南京带~~~啊能认识一下啊?~~~

网友:
哈哈,我也南京的,群里的,才开始搞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