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测距离训练法,简单实用,搜救坠机专用啊

楼主(2013-09-02):
以前看到过类似的,没太留意
特意搜了下,跟大家分享
以备万一万一坠机的话,提高搜救效率

步距一般按两步1.5M算

目测距离:

一是利用行人作参照物直接目测距离:要牢记并使用以下口诀观察行人目测距离:“五清六不清,七空八不空,千米看劳动”。具体目测判断的方法是:人在500米时可以通过其衣着和体态动作分清男女,在600米时就分不清男女了,所以叫“五清六不清”;人在700米行走时可以看到其迈步时两腿形成的空间,但在800米时就看不到两腿形成的空间了,叫“七空八不空”;人在1000米的时候只能看到坐、站和劳动弯腰等大一点的动作变化,其它就分不清了,所以人们把它总结归纳为“千米看劳动”。在2000米的时候人体只是一个小黑圆点,就什么也分不清了。但需要强调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视觉上的误差,还要记住“低误远,高误近”,就是说人体目标在比较低的地形上时容易误远,人体目标在比较高的地形上时容易误近。

二是利用电线杆作参照物目测距离:村庄两个电线杆之间的距离一般是50米。城镇两个电线杆之间的距离一般是100米。高压电线两个电线杆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米。微波接力塔两塔之间的距离一般是50000米(50公里)。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距离来目测判断你要寻找目标的距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电力技术的发展和电线杆的制作工艺及质量的提高,电线杆之间的间隔距离逐步加大,这是在目测距离时应该注意的。

三是利用眺远法根据三角函数原理目测距离:这种方法主要是根据三角函数的原理利用人体两眼之间的间距来进行的。大家都知道在三角函数中,知道两点就可以求出另一点,人体两眼之间的间距大约在0.1米(10公分)左右,当你知道前方目标的间隔(米)时,就可以利用眺远法目测实际距离。具体方法是,向前伸直左胳膊竖起大拇指先闭上右眼,睁开左眼,顺大拇指右端对准前方(左眼、大拇指、参照物三点成一线)的参照物一端,如电杆等,然后闭上左眼,睁开右眼再看大拇指右端的移动变化,判断出这两点的距离是多少米,再乘以10,就是这个目标的距离。当然这种方法必须经过反复的锻炼才能提高目测距离的准确性。

四是利用物体形象目测距离:这种方法,主要是指目测者通过长期观察已知距离的物体,在一年四季的视觉变化来目测判断距离的。但是这种方法比较复杂,是作为军人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门训练的项目,掌握它的难度很大,一般人员不易掌握。利用人体肉眼目测距离最常用的方法大致有这四种。

最后,保佑所有模友爽飞爽降,所有飞机平安回家!

目测距离

目测距离

网友:
技术贴哦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A:
最近也是饱受提控找机的苦,尤其是一人多高的草丛中,很是难啊,最近找到一个宝贝给大家介绍,在淘包上搜索“飞机追踪器”,只要1分钟没有操作舵机,蜂鸣器就会响,七八块钱一个,我一口气定了5个,每个飞机上都准备装,哈哈,这个应该是找机利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特别是第三条 试了下挺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饱受提控找机的苦,尤其是一人多高的草丛中,很是难啊,最近找到一个宝贝给大家介绍,在淘包上搜索 ...

我也买了俩,可是。。。担心占用舵机通道影响安全,没装上。。。
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特别是第三条 试了下挺爽

这个需要对Y估算比较准确,否则。。。
也有误差和风险
还是多练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俩,可是。。。担心占用舵机通道影响安全,没装上。。。
教训啊

装垂直尾翼舵机阿,就算出了问题也无关紧要

网友:
左右眼很难交潜闭眼

网友:
最后一个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