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WKM用2.4g电台 和干扰2.4G遥控器吗

楼主(2013-09-02):
大疆的WKM用2.4g地面站电台 会干扰2.4G遥控器
我的是FUTABA 12FG
另外我看到有说1.2G图传会干扰民用航空   准备用2。4G图传  会干扰遥控系统吗

网友:
不会的,放心用

网友:
FUTABA 12FG 是基于跳频的
大疆的WKM用2.4g地面站电台 同样是跳频的
二者干扰的可能非常小
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
遥控和地面站都是调频,不会互相干扰。 但是两者都会干扰2.4g图传。

网友:
2.4G的 DJ 数传和遥控器是不会干扰的。

但图传不行,会互相干扰的。
遥控和数传 相当于两个遥控器,干扰几乎没有

楼主:
那用2.4G遥控的用什么图传呢   用1.2G的说是会干扰民用航空  用5.8的好象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2.4G遥控的用什么图传呢   用1.2G的说是会干扰民用航空  用5.8的好象效果不怎么样

如果不玩FPV的话,用5.8在1000米内搞航模摄影,还是够用的,安全稳定第一。自从用了5.8,就再也没出现过干扰问题了。

楼主:
我要告诉大家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平常一直是用罗美1。2G 1000MW  用的是CH1频率1090MHZ  用到今天没有问题  今天试了一下CH4 也就是刚刚好1200MHZ 发现飞机飞出250米-300米出现过多次失控保护
我会换频率是因为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飞用的是CH1   飞后30分钟有N多 卡22直升飞机在我上面飞过 高度3-400米 再底的应该在200左右 担心是不是影响了***的雷达或者和***雷达频率比较接近了
最近在看1。2会影响民航的帖所以今天才换了CH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告诉大家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平常一直是用罗美1。2G 1000MW  用的是CH1频率1090MHZ  用到今天没有问题   ...

哈哈小心被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