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求教!!!

楼主(2013-09-02):
DX8怎么调混控???我的YT500调得很费劲!说明书上说的看不懂啊!也不详细!!老鸟有跳过的没??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无副翼系统啊?除了3GX都不需要混控。也就是H1,一个舵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无副翼系统啊?除了3GX都不需要混控。也就是H1,一个舵机模式

我用的是有副翼!一开始搞不定托盘舵机混控!过一会问题由来了,小日本太可恶了。我收了一个二手的GY611本想用在飞机上!配520\620谁能知道,宽窄频不一样!不能用。还给买舵机太坑人了

楼主:
求人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有副翼!一开始搞不定托盘舵机混控!过一会问题由来了,小日本太可恶了。我收了一个二手的GY611本 ...

呃GY611应该一根线连接CH4,然后尾舵机连接到GY上,GY另一根线连接CH5(AUX)。应该大部分的陀螺仪都是这么连的。你的十字盘舵机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