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四旋翼安装的时候,电调,飞控,gps的位置有没 ...
请教下,四旋翼安装的时候,电调,飞控,gps的位置有没要求

楼主(2013-09-03):
请教下,四旋翼安装的时候,电调,飞控,gps的位置有没要求

网友A:
飞控尽量安装在重心位置,GPS远离其他电子设备10cm以上,电调注意散热,电调安装在中心板的话机臂简洁好看,安装在电机座的话散热好,对中心板的面积要求也不那么高

网友B:
会不会相互干扰呢?特别是电调对飞控的干扰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