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 首飞秒炸~

楼主(2013-09-03):
风大,控制不住~~~

楼主:
以为动力不够滑跑不上去,呼的一下上去了~侧风大,刮跑了~

网友:
没事,修修补补又上天,这是锻炼我们强大心灵的必经之路,我们的目标是炸鸡不眨眼,嘎嘎

网友A:
还好,这个位置比较好修。

我那架也是风大,炸断的也是相同的位置,但是比你惨,断成几节,还是修好了

楼主:
直接热熔胶伺候~一老乡送了了我个飞翼2849 2300KV好感动~
不知道12叶涵道桶按的下这个不~据说推力有2.2 12叶走,tp涵道专用内转电机,高扭力低耗电(外径29,长度68)KV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这个位置比较好修。

我那架也是风大,炸断的也是相同的位置,但是比你惨,断成几节,还是修好了

2块3S2200可以飞6S?,14叶涵道到底要不要买.尺寸是不是和12叶的桶一样大,就买14叶涵道叶?

网友:
引用 楼主:
2块3S2200可以飞6S?,14叶涵道到底要不要买.尺寸是不是和12叶的桶一样大,就买14叶涵道叶?

桨叶通用,桨轴通用,唯一不通用的就是桨罩

网友:
2块3S可以串联当做6S用

楼主:
不会玩,买来听听声音也好

网友:
修修,在飞

网友:
兄弟,你的和我一样是航域的f18,请问这个飞机的前起落架你是如何固定的啊??貌似装好后会自己活动

楼主:
就活动着飞

网友:
风大得直接把涵道机都能吹翻?

网友:
你浪费阿,,小心飞么,哈哈,我都是3S串成6S用的,,,我也是FW KV2300 用12叶,不过以后看,要是效率不行,我还是用6叶吧,必动力为主,声音就算了

楼主:
不听声音我就不买12叶14了玩64的了

网友:
跟我那次一样,直接吹跑,可惜我的飞机没了。。。

网友:
用外场热胶枪,即刻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