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 头部方向确认 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3-09-03):
四旋翼 装好了  在空中飞行中,有么有好的方法  ,更方便分清头部尾部方向,除了装彩色桨以外。

网友:
装个功率大点的激光笔!

楼主:
啊。。。这样吗   白天哪。。。。

网友:
颜色涂装一下就好了。不过飞远了还是看不清的。
飞远了就开无头模式,不管他朝向那边,打升将就是前后,打副翼就是左右。
顺便说一下MWC2.2的无头有BUG,好几次炸鸡都是应为MWC的无头。

网友:
异型机架的好处。

网友:
用灯光来区分、就像图上那样
前面的就用白色的灯\后面用红色或者七彩
要不就是其他颜色

网友:
简单,fpv即可

网友:
加4条灯带

网友:
用灯光比较好些

网友:
白天灯也看不清,准备用反光贴

网友:
靠经验,时刻想象着飞机的姿态

网友:
很简单。 用最细的鱼竿,尖端粘小块 红色KT板,插机架上。   注意,KT板 和地面水平。  以避免风标效应。

网友:
试着拨几下杆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颜色和灯光远点都没用了。led灯除非和大僵那个这么亮还要带闪才能在阳光下看到,而且远了一样看不清。实际使用中还是形状最可靠。
但多旋翼的形状是那么的蛋疼,基本只能靠推杆的方向和多旋翼行进的方向来判断。如果飞控出了问题就惨了

网友:
用自行车上的爆闪

网友:
飞远了无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