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DJI F550多旋翼飞行器 新人请多指教

楼主(2013-09-03):
配置:中特威30a电调 xxd2212电机 1045寸桨 玉兔二代飞控 天七遥控器 仿DJI F550机架 先上图 视频择日奉上

网友A:
gps 有需要那么高吗?还有飞控在里面不会受干扰吗?不好意思问多了。

网友:
焊接的点不用再做绝缘、只要你焊接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有需要那么高吗?还有飞控在里面不会受干扰吗?不好意思问多了。

gps只要是自动降落和定点,飞控当然会有干扰,为了美观只能牺牲了,我在上面钻了4个孔用六棱柱支撑装飞控想着让它少受干扰,装好之后罗盘还是有干扰的,不知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欢迎指教。

网友:
这么安装好像是有点问题啊

1、兔子的安装位置 是不是过低了?这样和安装板上的电源线过近,是否会有干扰?
2、我使用过和你样的机架,担心使用机架本身自带的接线板会不会影响到电流?

网友:
很像······太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只要是自动降落和定点,飞控当然会有干扰,为了美观只能牺牲了,我在上面钻了4个孔用六棱柱支撑装飞控 ...

罗盘受干扰就不能定点

网友:
电池小了,离飞控远些。GPS没必要那么高。

网友:
电机不好,我用这个堵转

网友B:
GPS杆最好用碳管,塑料管断掉会让你大出血的!!!会炸鸡

网友C:
你这电池是2200的吧 能飞多久啊?

网友:
这个机架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池是2200的吧 能飞多久啊?

几分钟,正在考虑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杆最好用碳管,塑料管断掉会让你大出血的!!!会炸鸡

谢谢提醒,会改进的。

网友:
来个天7的玉兔调参的 通道设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