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飞越无副翼450....

楼主(2013-09-03):
新装飞越无副翼450,电池是新的,推油门后电机转动几秒后自动停止,继续加油也不行,只有将油门关到最小,重新加油才转,几秒后又停....怎么回事呢??电池还没激活的原因?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调进角没设对

网友:
电调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

网友A:
电调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B:
油门行程!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头像好可爱。重新设置了,这下更好了,电调一直响,拨动摇杆,还是响,舵机也不动作了,三轴陀螺仪指示灯闪几下就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

重新设置了,这下更好了,电调一直响,拨动摇杆,还是响,舵机也不动作了,三轴陀螺仪指示灯闪几下就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n

谢谢!

网友:
电调设置油门行程,在接收机上只保留3通道的电调供电和接通电机,其他的电子设备都不要接上,先油门推杆打到最大,看电调说明书进行电调设置

网友:
电池没有充电新电池要充电

网友:
电调一直响 很可能油门方向反了!

网友:
油门正反,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