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流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有没有大神懂光流传感器怎么用?怎么调试,请教一下,传感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光流低空定位可以
高空定位不行..
mwc有人搞出来过..效果一般..也会有漂移..没办法达到 苹果的那个那样的效果
apm的太贵了

网友:
嗯!听说光流很吃计算资源........因为要拍东西然后校验........又占内存又吃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流低空定位可以
高空定位不行..
mwc有人搞出来过..效果一般..也会有漂移..没办法达到 苹果的那个那样的 ...

关键是希望室内定点,然后GPS用不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达到要求,apm控制的话误差大概在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
室内或者低空定位是可以的!

另外,光流计好一点都是自带MCU的,没有吃资源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希望室内定点,然后GPS用不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达到要求,apm控制的话误差大概在什么范围,谢谢
...

误差不知道..因为apm的太贵了

网友(2014-02-20):
有做出来的吗?我也想用光流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