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 充电器的乱码问题

楼主(2013-09-03):
B6AC  充电器

正常

充电10分钟后

要拔电源重新设置又好了,过几分钟,又乱码了!

这是啥问题???

楼主:
如何消除?

设备没问题?

网友:
如何消除?

网友A:
同问,我的B6充几分钟后,屏幕上有四个字符要么闪,要么直接不显示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换货!

网友:
很明显,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换大主芯片就好了,得重新帮你刷程序,重新校准,要修的话,请发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B6充几分钟后,屏幕上有四个字符要么闪,要么直接不显示

你的现象也是主芯片的问题,退货,或者我帮你修一下。请私信。。。

网友:
这问题不大,我经常遇见,还是一直在用,估计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