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同步轮,中心距,怎么确定同步带的尺寸?

楼主(2013-09-03):
现在有几个HTD-3M的同步轮。齿数知道了,中心距的范围也确定了。怎么选同步带的尺寸?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A:
拿个同步带自己绕上去一试就知道了。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是自己diy,多半同步带无法做到刚好合适,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是中间装个张紧轴承来拉紧同步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同步带自己绕上去一试就知道了。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是自己diy,多半同步带无法做到刚好合适,我自己的解 ...

涨紧轮的安装位置也要可调的才好用吧?

网友:
2楼的这个估计只要把轴承更换大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同步带自己绕上去一试就知道了。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是自己diy,多半同步带无法做到刚好合适,我自己的解 ...

偶自己调整主轴转速用的。主轴电机和主轴的中心距差不多固定了。齿数选好了,同步带的尺寸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了。

找到个计算软件,挺好用的。

http://www.shrubang.com/jxc.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自己调整主轴转速用的。主轴电机和主轴的中心距差不多固定了。齿数选好了,同步带的尺寸差不多就可以定 ...

这个公式很好,学习!!!!!

网友:
我的是笨方法....多买几个,一个一个试...合适了为止.反正也不贵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涨紧轮的安装位置也要可调的才好用吧?

轴承有个大概位置即可,不合适的时候,上面多缠几圈电工胶带,好用得很。用什么公式计算,只适合整体设计阶段,很多时候,同步带都不紧,会有回差。

网友:
不知道精度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个大概位置即可,不合适的时候,上面多缠几圈电工胶带,好用得很。用什么公式计算,只适合整体设计 ...

用了涨紧轮之后,回差情况怎么样呢?

网友:
我觉得 同步带最好搞张紧轮,即使设计时 ,可以算出齿数,做出来有偏差,也不好办,
至于确定 皮带齿数,,也好办, 同步带都有 带长 ,画个图  量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再去配合你的中心距的范围,选。。。巨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涨紧轮之后,回差情况怎么样呢?

无回差。

网友:
加可调涨紧轮。。。。。。。。。。。。。

网友:
中间装个张紧轴承来拉紧同步带

网友C:
我曾写了个计算软件,同步带/V带/多沟带,要的话留个邮箱,在我办公室电脑上,我上班时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写了个计算软件,同步带/V带/多沟带,要的话留个邮箱,在我办公室电脑上,我上班时可以发给你。

有空的时候麻烦您发一个计算软件给我 先谢谢了 shixh5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