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新手求教

楼主(2013-09-03):
我的apm2.5,接上四旋翼后,什么设置都调好,就是到了解锁的一步,操纵杆打右,指示灯没反映,始终闪,软件里的failed栏里armed显示disarmed,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校准没有做好!各种校准......

网友B:
围观了,买根3米面条数据线,要不校准很麻烦